[国产单片机] 华大M0芯片低功耗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0-03-28):
如题,最近看了华大HC32F003,感觉性价比很高。买了几片回来搞搞。
手册写着,内部32K情况下,功耗是32uA。
深度休眠的情况下,功耗是5uA. 而且ram 各种IO口状态都额能保持
好家伙,低功耗这么牛?
测了一下,不管是用32K低振荡器跑,还是深度休眠,或者是两者加一起,功耗最低也是两三百uA!
是华大的参数虚标了吗?还是我哪里操作用问题?
现在是最简单的系统了,IO口都没连接外面电路,也不可能会漏电呀
有没有人了解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深睡5uA应该说是个很一般的参数了吧,设计上这个参数都有问题,那芯片还怎么卖. 你是不是哪里有电阻上下拉了,有静态电流之类的

网友B:
没有问题,使用的136,睡眠电流0.9uA的路过,多分析你电路问题和软件状态问题

网友C:
你得把所有脚处理成输出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使用的136,睡眠电流0.9uA的路过,多分析你电路问题和软件状态问题
...

电路很简单,就是最小系统。软件是看门狗例程,直接设置为深度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睡5uA应该说是个很一般的参数了吧,设计上这个参数都有问题,那芯片还怎么卖. 你是不是哪里有电阻上下拉 ...

就reset管脚有个上拉电阻,其它都没有。电路是很精简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把所有脚处理成输出引脚·

你尝试过这样才能有低功耗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尝试过这样才能有低功耗吗?

是的。漏掉一个管脚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漏掉一个管脚都不行

好。我明天试试。你这个是从实践得知的吗?我查了华大的手册,都没有说要这样设置才能降低功耗

xch
用螺丝刀、铅笔在管脚周边游荡同时观察工作电流,可以找到悬空的未处理管脚。

网友D:
看看你的IO口配置。

网友E: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华大单片机的低功耗相关问题。具体就是,单片机上电初始化相关外设,比如UART0、ADC、TIME0,然后再调用__WFI();使单片机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发现单片机的耗电电流2ma左右。如果上电时,不初始化UART0、ADC、TIME0这些外设配置,单片机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厚,耗电电流就为70ua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喔?

网友F:
HC32F003 FLASH 16K    HC32F005  FLASH  32K

网友G:
国产的都这样,说明书指标是基于商业竞争需要编出来的,和产品没有实质关系

网友H:
华大 实测数据

HC32L110测试的。
5颗芯片,3个电温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IO口配置。

就是需要IO口设置为输出,就算没用到的IO口,没有跟外部连接的也得设。。。

楼主:
华大好像是宽电压的吗,请问你这边有测过锂电池直接供电的功耗吗。如果是MCU要3.3V供电,用锂电池的话可能要加个LDO什么的。LDO本身静态功耗也不小,这样就算MCU这边再省电也没用

楼主:
哇,STC耶。学生时代用过。这么多年你们还在**8位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华大单片机的低功耗相关问题。具体就是,单片机上电初始化相关外设 ...

使用外设功耗多少会增加点的。
还有跟时钟频率也有很大关系
我现在是使用内部低速时钟32K,进入普通休眠,功耗万用表测是2-3uA。
如果使用内部高速时钟4M,进入普通休眠,功耗万用表测是100多uA。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外设功耗多少会增加点的。
还有跟时钟频率也有很大关系
我现在是使用内部低速时钟32K,进入普通休眠 ...

好的,thank you!

网友A:
深睡5uA应该说是个很一般的参数了吧,设计上这个参数都有问题,那芯片还怎么卖. 你是不是哪里有电阻上下拉了,有静态电流之类的

没有问题,使用的136,睡眠电流0.9uA的路过,多分析你电路问题和软件状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漏掉一个管脚都不行

好。我明天试试。你这个是从实践得知的吗?我查了华大的手册,都没有说要这样设置才能降低功耗

网友C(点评):
用螺丝刀、铅笔在管脚周边游荡同时观察工作电流,可以找到悬空的未处理管脚。

网友H:
华大 实测数据

网友H(点评):
5颗芯片,3个电温度点。

网友H(点评):
HC32L110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