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J8TA比较器的使用

楼主(2020-03-28):
我在使用比较器的时候,P端固定电压,N端输入一个正弦波,这个判决电压怎么不是一个点,蓝色的是比较器的输出,黄色的N端输入。这个波形,第一次在2.2v左右就输出高电平,第二次按理说电压在2.2的时候才置低,但是实际到2.6v的时候就置低了,后续的波形也是如此。

网友A:
响应速度也需要考虑

@打不打我啊 :如不需要迟滞则关闭,增加功耗以增加响应速度。
您的意思是把功耗加大吗,迟滞电压也加大?

网友B:
这个是有迟滞功能的,防止信号刚好在比较点上导致输出来回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有迟滞功能的,防止信号刚好在比较点上导致输出来回跳动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把迟滞关闭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把迟滞关闭掉

是可以关闭的,这种迟滞功能可以用在电池电量检测的情况,避免电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