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无线话筒

楼主(2020-03-28):
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交流通路,反馈电压取自哪里?怎么计算?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调制CBC电容从而调制发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制CBC电容从而调制发射频率。

震荡电路那块我不懂,不像是电容三点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震荡电路那块我不懂,不像是电容三点式啊?

是,对高频来说,基极相当于接地。CBC相当于跟C3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对高频来说,基极相当于接地。CBC相当于跟C3并联。

反馈电压取自哪里?能画个交流通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馈电压取自哪里?能画个交流通路么

点下从集电极反馈到发射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下从集电极反馈到发射极。

有没有关于这个教材或者文档说明的文件,这个震荡电路实在看不懂,反馈系数算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关于这个教材或者文档说明的文件,这个震荡电路实在看不懂,反馈系数算不了 ...

高频电子技术都有。

楼主:
昨天被限制回复了,假如r3并联电容c33我确实看的出来是电容三点式,反馈系数大概是c5/c33,这么一搞确实看不出来也不知道怎么算了反馈通路是啥样反馈到基极的了,反馈系数怎么算,

网友B:
    直接买IC,别折腾这种单管,不稳定

楼主:
还是不太懂,以后慢慢理解吧,我是初学者,基础不咋的,分立元件懂了,ic更好接受

网友C:
您的提问得到大家的热烈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网友D:
C5提供反馈。这种电路,记得上学时用过不少,我一般用的后面还有一级功率放大,距离能可靠达到500米。1992年有一门《测量学》,有2周的室外测量实验,每个小组4个人,去山上测量设计一条公路,经纬仪、水平仪、标尺齐备,但是当相距100米以上,根本无法沟通,手势都看不清,然后紧急做了两个无线话筒,距离可达500米,调到不同频率,用两个收音机做双工对讲。90年代初是不呢更容易买到对讲机的,也没钱买的。
后来做的无线话筒,基本都用晶振稳频,倍频发送。

记得这位是无线方面的行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懂,以后慢慢理解吧,我是初学者,基础不咋的,分立元件懂了,ic更好接受 ...

     可以试试做一个分立元件组成的FM收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做一个分立元件组成的FM收音机

90年代做过,高放 混频 中放1 中放2 鉴频 功放。前面几级的三极管要有自动增益控制。不好调,特备是没有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时。

二十多年没玩过收音机了,2018年十一时,特然想起80年代高中时学装中波收音机,就想现在还有的玩吗?一搜,有套件,买了7管的,一装就好,收到几个台。又买了AM和FM的,不过是有一片IC的,一装就好,免调试。

然后又看到立体声FM的IC,10个脚的,音量控制都有,买来打板,加一个MCU和OLED,一焊就好,立体声真不错。
又了解了现在有DSP全波段收音机,买了IC,16脚的,打板测试,也是一焊就好,AM、FM、SW 2.3~30MHz都能收,现代集成真的是NB,让我这个老电工很惊奇的。

2004年给人做一个电视高频头的控制,高频头比一个火柴盒还小,I2C控制选台,直接出AV,想想80、90年代的高频头,那个头,呵呵!

网友E:
直接调制CBC电容从而调制发射频率,应该可以

网友F:
能弄清这个电路图的,才是高手

网友G:
C5是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