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求支援,还是关于stop,低功耗

楼主(2020-03-28):
各位大佬,如题我这两天在学习倒腾这个stop模式的操作。手头用的是92F7547这块。把外围全部拆了,只点芯片自身,IO全部去除上拉,设置为高阻输入。程序进去就stop,低频唤醒也关掉。最终的耗电还有800+微安。怎么也达不到说明书上说的个位数的微安功耗。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我在寄存器上怎么设置,能够达到个说明书上的微安级别。感激!

@knk :谢谢提醒,我试过了。所有外围都关闭,0.65微安,没毛病!
knk
@a88963178 :断开所有外围电路,只保留一个芯片,进入STOP后电流正常应该是0.8uA左右,小于1uA,如果不这样就说明有问题。
@knk :==#事实上要做这个之前想了一下上拉电阻是消耗功率的,但是为何完美避开正确的操作方法应该就是PXCON和PXPH直接写0最简单的原因吧,哈哈,有点尴尬。。。
knk
@a88963178 :你是如何完美避开所有正确方法的?
knk
@a88963178 :只要不是高阻就行,可以是带上拉的输入,也可以是输出高,也可以是输出低
@knk :我想了一下你的建议,我不用的IO应该设置为推挽输出,并且关闭,这样应该才是耗电最低的对吧。感谢提醒!我试试!
knk
电流大是因为你把IO设置为高阻了

网友A:
关闭LVR/WDT/ ADC

楼主:
非常感谢大佬支的招!设置了一下,变成20微安左右了。再次感谢,仔细想了一下,说明书上power down是1微安。我还有哪里要再关一关呢大佬还能帮我想一下吗。

网友B:
IO呀,输出对应的电平,没有外围只要是固定电平就行,我没有用用过这个芯片,一般的都是这样

网友A:
我也有个问题困扰,用SC92F7309x14U,发现ADC输入口会有电流泄漏,且随模拟输入电压在10~50uA变化,配置ADCCFG0也没有什么用...
你看下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C:
不用的IO脚,应该设置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问题困扰,用SC92F7309x14U,发现ADC输入口会有电流泄漏,且随模拟输入电压在10~50uA变化,配置ADC ...

前几天比较忙,因为用的是其它应用的板子,我把外围都拆了。你说的这个ADCCFG0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我调试遇到的现象可能和这个有关。等我有时间了去试一下。前几天调试的时候是这样的现象:所有的IO不管初始设置成0或者是1,stop电流都是7~8十个微安的样子。并且有点波动。然后直接配置了高阻输入以后IO不管,当然ADC也是关闭掉以后,有时候就会变成10到12微安这样的sotp电流,偶尔也有30~40微安的有样子。可以肯定的是IO的输入输出,和漏电流关系挺大。这些现象的具体原因,我还不曾有时间研究。这两天搞其它事情去了。谢谢大佬关注!

网友D:
还有最主要的,如果用了LDO,不要忽略LDO自身会产生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