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提问)如何检测场效应管放大电路特性?

楼主(2020-03-29):
各位高手们大家好,小弟最近碰到一个实验,需要设计一个[场效应管放大电路特性检测装置],期间做了许多的功课预习,还是饱含疑惑。
我个人想法这样的:假如说给定一个搭建好场效应管的电路,我用测量仪器万用表测量该电路输入信号、输出信号、放大模块的参数,然后进行计算,检测这个电路是否满足【放大电路】,就要看他它是否工作在饱和区(通过测量的数值进行测算可得出)。按照这样的思路的话,【场效应管放大电路特性检测装置】不就是万用表吗?

希望能和各位老手们交流一下思路,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如果是分析场效应管,应该就是 vgs id vds 之间的曲线,这个可图示。如果是分析特定含有场效应管的电路,这个按图纸要求自己弄吧,比如电压放大系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就是相当于万用表

网友B:
先固定VGS,扫描ID----VDS,产生二个自变量,vgs,vds,检出ID,其他是数据处理,可视化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固定VGS,扫描ID----VDS,产生二个自变量,vgs,vds,检出ID,其他是数据处理,可视化介面。 ...

前辈,您的意思是说:
假如先固定VGS(栅源电压)=1V,假如小于开启电压,则处于截至区,ID=0;
大于开启电压:①VDS(漏源电压)小于开启电压,处于可变电阻区,分析扫描此时ID与VDS的曲线图 ;
②VDS大于开启电压,处于恒流区(饱和区),分析扫描此时ID与VDS的曲线图。
以上的两种情况,把曲线图合并一起,得到完整的在VGS=1V时,ID与VDS的曲线图,然后再分析VGS=2V..=3V..=4V等各电压时的曲线图,最终再合并一起这样的意思吗?
恕小辈愚钝,可以再详细说明一下?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