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感计算

楼主(2020-03-29):
这个公式怎么算到第三步的呢,求过程,谢谢!

网友A:
如下過程:

网友B(2020-05-29):
你这个求法还是没有把电感在CCM模式下的感量求出来,关键是delta I怎么求了

网友C:
Delta I 自己设定,一般0.4Iout

网友D:
BUCK电感计算的关键有下面几点
1、一般我们不会设计全程DCM,而又不可能实现全程CCM,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负载电流,来确定DCM-CCM的临界点,确定的这个点,则才能有后面的计算。
2、到临界电流,则电感峰值电流就是这个电流的2倍,而起始电流=0,知道了电感峰值电流和输入电压、占空比、频率,则该电感值随即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elta I 自己设定,一般0.4Iout

为什么一般是0.4Io ,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假若我要从满载到满载电流的1/10由CCM转CRM,这个电感该怎么选取?

这个电感的选取跟电感体积,经济效益,希望纹波电流都有关的,在很大的范围都可以选择的,

这就是很多不会BUCK的人一个电感装上都可以工作的原因,是不是最佳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