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20-03-29):
各位老大,有个开关电源芯片,肚子上的丝印是DK7K 151.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看前脸上面的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前脸上面的标注

前脸没有丝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脸没有丝印的。

是不是排阻

楼主:
不是排阻,怀疑是东科的AC、DC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排阻,怀疑是东科的AC、DC芯片、

现在的IC标注越来越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