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V32 操作 EEPROM

楼主(2020-03-29):
擦除adr所在的扇区(512字节)
uint16_t Adress_Js(uint32_t adr)
{
    uint16_t err = EEPROM_ERR_SUCCESS;

    if(adr & 0x03)
    {
        err = EEPROM_ERR_INVALID_PARAM;
        return (err);
        }

    if(adr >1024)
    {
        err=EEPROM_ADR_OverFlow;
      return(err);
    }
    return(err);
}

楼主:
擦除adr所在的512bytes eeprom
uint16_t EEPROM_Erase(uint32_t adr)
{
    uint16_t err = EEPROM_ERR_SUCCESS;
    uint32_t e_adr;

     if(adr & 0x03)
    {
        err = EEPROM_ERR_INVALID_PARAM;
        return (err);
        }

    if(adr >1024)
    {
        err=EEPROM_ADR_OverFlow;

      return(err);
    }

    e_adr=adr+EEPROM_START_ADR;
    err = Flash_EraseSector(e_adr);
    return(err);
}

楼主:
读取地址所在的eeprom
uint32_t EEPROM_Read(uint32_t adr)
{
    uint16_t err = EEPROM_ERR_SUCCESS;
    uint32_t e_adr;
    uint32_t data;

    if(adr & 0x03)
    {
        err = EEPROM_ERR_INVALID_PARAM;
        return (err);
        }

    if(adr >1024)
    {
        err=EEPROM_ADR_OverFlow;
      return(err);
    }

    e_adr=adr+EEPROM_START_ADR;
    data = M32(e_adr);
    return(data);

}

楼主:
EEPROM 写函数,写地址所在的eeprom
uint16_t EEPROM_Write(uint32_t adr, uint32_t Data)
{

    uint32_t err = EEPROM_ERR_SUCCESS;
    uint32_t e_adr;
    uint32_t r_data;
    uint16_t i;
    uint32_t start_adr;
//   uint32_t modify_adr;
    uint32_t EEPROM_DATA[128];

    if(adr & 0x03)
    {
        err = EEPROM_ERR_INVALID_PARAM;
                return (err);
                }

    if(adr >1024)
    {
        err=EEPROM_ADR_OverFlow;
      return(err);
    }

    r_data = EEPROM_Read(adr);

    e_adr=adr+EEPROM_START_ADR;

    if(r_data== EEPROM_BLANK) //如果要写的位置是空的,则直接写
    {
      err= Flash_Program1LongWord(e_adr,Data);
    }
   else if((r_data&Data) == Data)//如果要写的位置对应的bit,和要写的数据一致,或者是1,也是可以直接写
     {
      err= Flash_Program1LongWord(e_adr,Data);
    }
    else if(r_data == Data) //如果要写的数据和现有的数据一致,就不进行任何操作,直接返回
    {
      return(err);
    }
    else
    {
        start_adr = e_adr & EEPROM_SECTOR_MASK; //计算出sector的头地址

        for( i=0;i<128;i++ ) //如果要写的位置不为空,则先把flash内容读取出来,放在sram中,修改
        {
          EEPROM_DATA[i] = M32(start_adr + 4*i);
        }

        EEPROM_DATA[(adr&EEPROM_ARRAY_ADR_MASK)>>2] = Data; //修改SRAM 中的数据

        err=EEPROM_Erase(adr);

        err=Flash_Program(start_adr,(uint8_t*)EEPROM_DATA,512);//然后写入flash
    }
    return(err);

}

楼主:
字节写函数
uint16_t EEPROM_WriteByte(uint32_t adr, uint8_t Data)
{
    uint32_t err = EEPROM_ERR_SUCCESS;
    uint32_t data_mask;
    uint32_t r_data;
    uint32_t data_m0;
    uint32_t data_m1;
    uint32_t word_adr = adr &0x3fc;
    uint32_t  b_sit= adr & 0x3;

//先让高位为FF
                data_m0 = Data << b_sit*8;
    data_mask = 0xFFFFFFFF<<(b_sit+1)*8;
        //然后让低位为FF
    data_m1 = 0xFFFFFFFF >> (32-b_sit*8);
    data_m1 = data_m1 | data_m0 | data_mask ;

    r_data = EEPROM_Read(word_adr);
          r_data |= 0xFF<< b_sit*8;

    data_m1 = data_m1 & r_data;

    err = EEPROM_Write(word_adr , data_m1);

    return(err);

}

楼主:
字节读函数
uint8_t EEPROM_ReadByte(uint32_t adr)
{
   uint32_t r_data;
   uint32_t word_adr = adr &0x3fc;
   uint32_t b_sit= adr & 0x3;
   uint8_t  data;

    r_data = EEPROM_Read(word_adr);
    data = (r_data>>b_sit*8)& 0xff;
    return(data);

}

楼主:
写函数,写一个长度为bytesize,到eeprom
uint16_t EERPOM_Writeup4byte(uint32_t adr,uint8_t *pData,uint32_t length)
{
        uint8_t buf[512];
        uint8_t *pbuf;
        uint32_t e_adr;
        uint32_t e_sec;
        uint32_t e_offset;
        uint32_t a;
        uint32_t err = EEPROM_ERR_SUCCESS;

   #ifdef IAR
    if(adr & 0x03)
    {
        err = EEPROM_ERR_INVALID_PARAM;
              return (err);
           }
    #endif

    if((adr + length )>1024)
    {
        err=EEPROM_ADR_OverFlow;
      return(err);
    }

        e_adr=adr+EEPROM_START_ADR;
        e_sec=e_adr & EEPROM_SECTOR_MASK;
        e_offset=e_adr & 0x1ff;

        while (length>0){
          //如果起始地址不等于0,或者长度小于512 都进入这个循环
                if (e_offset||(length<512)){
                        pbuf=buf;
                        a=512-e_offset;
                        a=(length>a?a:length);

                        memcpy(buf,(uint8_t*)e_sec,512);
                        memcpy(&buf[e_offset],pData,a);
                        pData+=a;
                        length-=a;
                        e_offset=0;

                }else{ //如果起始地址等于0且长度大于512
                        pbuf=pData;
                        pData+=512;
                        length-=512;
                }
                err=Flash_EraseSector(e_sec);
                err=Flash_Program(e_sec,(uint8_t*)pbuf,512);//然后写入flash
                e_sec+=0x200;
        }
        return er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