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总线和并行总线、单工、半双工、全工的区别

楼主(2020-03-29):
单工:
单工的通行方式芯片内部只有驱动器或者接收器;所以芯片只能够做发数据或者接数据;

楼主:
半双工:
半双工的芯片特征是内部的驱动器和接收器均存在且内部的控制器控制芯片工作时是打开驱动器还是接收器在某个时段只能够打开一个。对应芯片内部连接方式:在一根线上挂着驱动器和接收器,两者具体哪个开启由芯片控制器控制。如图:
同步就是:需要通过时钟触发
异步:不需要时钟触发,直接发。

楼主:
全工:
具有全双工接口芯片的特征是内部的驱动器和接收器均存在且内部的控制器控制芯片工作时分开控制驱动器和接收器,驱动器与芯片发射引脚相连,接收器与接收引脚相连。对应芯片外部存在:RX和TX引脚。所以芯片可以在某个时候同时开启驱动器和接收器。下图以SPI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