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_03 | 使用GPIO点亮一个LED

楼主(2020-03-29):
本篇**主要介绍如何使用STM32CubeMX初始化STM32L431RCT6的GPIO,并点亮一个LED。

楼主: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BearPi):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GPIO引脚
查看小熊派开发板的原理图,如下:

所以接下来我们选择配置PC13引脚:
给PC13引脚设置一个user_label:

楼主:
这里给PC13引脚添加一个user_label后,cubemx软件会在main.h文件中添加一个宏定义,如图,我们可以使用LED_GPIO_Port, LED_Pin来表示这个引脚,提高了程序的可移植性。如果没有该user_label,就需要使用GPIOC,GPIO_PIN_13 来表示这个引脚。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80Mhz即可: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生成成功

楼主:
3. 在MDK中编写、编译、下载用户代码
编写用户代码
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目录如下:

楼主:
进入MDK-ARM目录,打开工程:

楼主:
在main.c中的main函数中编写简单的用户代码: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Delay(2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13);
  }

楼主:
编译代码
编译整个工程:

楼主:
实验现象

至此,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快速生成MDK的工程,点亮一个LED,接下来一节讲述如何使用 STM32CubeMX初始化GPIO进行按键检测。

网友A:
stm32cubemx 组态怎么实现

网友B:
STM32CubeMX无法设置外部晶振吗

网友C:
如何把stm32cubemx的固件库更新

网友D:
stm32cubemx 怎么配置定时器

网友E:
用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通不过

网友F:
stm32l系列和stm32f系列代码兼容吗

网友G:
stm32l功耗多少

网友H:
如何创建stm32l051工程

网友B:
stm32cubemx 怎么设置debug

网友A:
如何利用STM32CubeMX进行STM32开发

网友C:
如何在cubemx里画设置stm32的jlink

网友D:
怎么用stm32f0 cubemx开发程序

网友F:
stm32l151和stm32l152哪个好

网友I:
STM32L431不错的。

网友G:
stm32l0系列与stm32l1系列通用吗

网友H:
stm32l 使用什么软件开发

网友E:
STM32CubeMX可以用的库有几种

网友J(2020-06-10):
为什么不用STM32Cube Programmer呢?
为何还用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