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_04 | 使用GPIO进行按键检测

楼主(2020-03-29):
本篇**主要介绍如何使用STM32CubeMX初始化STM32L431RCT6的GPIO,并扫描检测按键。

楼主: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BearPi):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LED的GPIO引脚
查看小熊派开发板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所以接下来我们选择配置PC13引脚:

楼主:
设置用户标签为LED:

楼主:
给PC13引脚设置一个user_label:

楼主:
这里给PC13引脚添加一个user_label后,cubemx软件会在main.h文件中添加一个宏定义,如图,我们可以使用LED_GPIO_Port, LED_Pin来表示这个引脚,提高了程序的可移植性。如果没有该user_label,就需要使用GPIOC,GPIO_PIN_13 来表示这个引脚。

楼主:
配置按键的GPIO引脚
查看小熊派开发板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所以接下来我们选择配置PB2引脚和PB3引脚:

楼主:
因为没有设置硬件上拉,所以我们配置开启上拉电阻,并设置用户标签为KEY1和KEY2: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80Mhz即可: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3. 在MDK中编写、编译、下载用户代码
编写用户代码
进入MDK-ARM目录,打开工程,在main.c中的main函数中编写简单的用户代码: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3 */
        if(0 == HAL_GPIO_ReadPin(KEY1_GPIO_Port, KEY1_Pin))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LED_Pin,GPIO_PIN_SET);
        }
        if(0 == HAL_GPIO_ReadPin(KEY2_GPIO_Port, KEY2_Pin))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LED_Pin,GPIO_PIN_RESET);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编译代码
编译整个工程:

楼主:
实验现象
下载运行后,实验现象如下:

上电复位时LED处于熄灭状态;
按下KEY1,LED点亮;
按下KEY2,LED熄灭;

楼主:
至此,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STM32CubeMX快速生成MDK的工程,以及如何使用 STM32CubeMX初始化GPIO进行按键检测,下一节讲述如何配置NVIC使用外部中断检测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