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_05 | 使用EXIT中断检测按键

楼主(2020-03-29):
本篇**主要介绍如何使用STM32CubeMX初始化STM32L431RCT6的EXIT检测按键,讲述了一些NVIC的小知识,并一步一步探索了HAL库的中断处理机制。

楼主: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BearPi):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楼主: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LED的GPIO引脚
查看小熊派开发板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所以接下来我们选择配置PC13引脚:

楼主:
设置用户标签为LED:

楼主:
给PC13引脚设置一个user_label:

楼主:
这里给PC13引脚添加一个user_label后,cubemx软件会在main.h文件中添加一个宏定义,如图,我们可以使用LED_GPIO_Port, LED_Pin来表示这个引脚,提高了程序的可移植性。如果没有该user_label,就需要使用GPIOC,GPIO_PIN_13 来表示这个引脚。

楼主:
配置GPIO引脚为外部中断引脚
查看小熊派开发板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所以接下来我们选择配置PB2引脚和PB3引脚为外部中断引脚:

楼主:
因为没有设置硬件上拉,所以我们配置开启上拉电阻,并设置用户标签为KEY1和KEY2,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步:

开启下降沿触发中断:即在按下按键时电平由高变为低时触发
开启上升沿触发中断:即在按下按键后松开时电平由低变为高时触发
开启下降沿上升沿都触发中断:即在按下时触发,松开时再次触发

楼主:
这里我选择开启下降沿触发中断:

楼主:
配置NVIC设置中断优先级

知识小卡片 —— NVIC
NVIC全称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即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用来决定中断的优先级。

NVIC在 ARM Conrtex-M 内核中,用一个 8 位的寄存器来配置,总共可以配置$2^8=256$级中断,但是 ST 公司在生产 STM32 的时候,发现一个小小的单片机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纯属浪费,所以将该寄存器的低 4 位 全部置0,只使用高 4 位来配置,这样一来 STM32 就只有$2^4=16$级中断啦。

楼主:
再次强调一下,这5种中断分组规则是人为的,用哪种规则,之后设置具体的优先级时对应就行,STM32默认使用的规则是 NVIC_PriorityGroup_0 。

STM32 的CPU判断优先级的方法如下:

先判断抢占优先级,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
若抢占优先级相同,判断子优先级,同样,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

知识小卡片结束啦~ 对NVIC有没有了解呢?

楼主:
接下来在STM32CubeMX中配置中断优先级:

配置优先级分组

这里我配置使用中断优先级分组规则 NVIC_PriorityGroup_2:

楼主:
配置具体的优先级大小
根据中断优先级分组规则 NVIC_PriorityGroup_2来设置具体的优先级大小: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80Mhz即可: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3. 在MDK中编写、编译、下载用户代码
STM32 HAL库中断处理机制
先打开stm32l4xx_it.c文件:

楼主:
可以看到其中处理EXIT2和EXIT3中断都调用了同一个函数,但是EXIT2和EXIT3向该函数传入的参数不同: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

楼主:
那么,HAL库对于中断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打开 stm32l4xx_hal_gpio.c 文件,看一下该函数的原型,一探究竟: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Handle EXTI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ort pin connected to corresponding EXTI lin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uint16_t GPIO_Pin)
{
  /* EXTI line interrupt detected */
  if(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 != 0x00u)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
    HAL_GPIO_EXTI_Callback(GPIO_Pin);
  }
}

楼主:
可以看到,在该函数中首先读取了一下中断寄存器,确认该中断是否发生,确认之后又调用了一个函数,并将接收到的参数 GPIO_Pin 继续传给该函数:

      HAL_GPIO_EXTI_Callback(GPIO_Pin);

楼主:
该函数称为EXIT中断的回调函数,用来处理所有发生的EXIT中断事件。

那么,这个函数又干了什么呢?接着探索哈哈哈~

同样在stm32l4xx_hal_gpio.c文件中找到该函数的原型:

/**
  * @brief  EXTI line detection callback.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ort pin connected to corresponding EXTI line.
  * @retval None
  */
__weak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GPIO_Pin);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HAL_GPIO_EXTI_Callback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

网友A:
哈哈哈,这下是不是非常清楚了~

该回调函数使用__weak进行了弱定义,所以用户可以再次定义该函数,并且这个note写的非常清楚:

      这个函数不应该被改变,如果需要使用回调函数,请重新在用户文件中实现该函数。

网友A:
自己实现EXIT中断处理回调函数
这个函数放在哪都行,为了方便,我们放在gpio.c的最后。

实现的基本思想是:

因为所有的EXIT中断都会调用该函数,所以首先判断具体的中断事件;
对该中断事件进行处理

网友A:
实现代码如下:

/* USER CODE BEGIN 2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EXIT中断回调函数
* @param GPIO_Pin —— 触发中断的引脚
* @retval    none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 判断哪个引脚触发了中断 */
    switch(GPIO_Pin)
    {
        case GPIO_PIN_2:
            /* 处理GPIO2发生的中断 */
            //点亮LED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LED_Pin,GPIO_PIN_SET);
            break;
        case GPIO_PIN_3:
            /* 处理GPIO3发生的中断 */
            //熄灭LED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LED_Pin,GPIO_PIN_RESET);
            break;
        default:
            break;
    }
}
/* USER CODE END 2 */

网友A:
编译代码
编译整个工程:

网友A:
实验现象
下载运行后,实验现象如下:

上电复位时LED处于熄灭状态;
按下KEY1,LED点亮;
按下KEY2,LED熄灭;

网友A:
至此,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配置NVIC使用外部中断检测按键,并了解了NVIC和HAL库中断处理机制的一些基本知识,下一节讲述如何配置USART以及实现printf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