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_06 | 使用USART发送和接收数据(查询模式)

楼主(2020-03-29):
本篇**主要介绍如何使用STM32CubeMX初始化STM32L431RCT6的USART,并使用查询模式发送数据,使用查询模式接收数据。

楼主:
1. 准备工作
硬件准备
开发板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STM32L4的开发板(BearPi):

楼主:
软件准备
需要安装好Keil - MDK及芯片对应的包,以便编译和下载生成的代码;
准备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这里我使用的是Serial Port Utility;

      Keil MDK和串口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的安装包都可以在文末关注公众号获取,回复关键字获取相应的安装包:

楼主:
2.生成MDK工程
选择芯片型号
打开STM32CubeMX,打开MCU选择器:

楼主:
搜索并选中芯片STM32L431RCT6:

楼主:
配置时钟源
   如果选择使用外部高速时钟(HSE),则需要在System Core中配置RCC;
   如果使用默认内部时钟(HSI),这一步可以略过;

这里我都使用外部时钟:

楼主:
配置串口
小熊派开发板板载ST-Link并且虚拟了一个串口,原理图如下:

楼主:
这里我将开关拨到AT-MCU模式,使PC的串口与USART1之间连接。

接下来开始配置USART1: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L4的最高主频到80M,所以配置PLL,最后使HCLK = 80Mhz即可: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楼主:
代码生成设置
最后设置生成独立的初始化文件:

楼主:
生成代码
点击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MDK-V5工程:

楼主:
3. 在MDK中编写、编译、下载用户代码
编写查询模式发送和接收代码
编写 main 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char str[12] = "Hello World\n";
    char recv_buf[12] = {0};
  /* USER CODE END 1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str, 12, 0xFFFF);
  /* USER CODE END 2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接收12个字节的数据,不超时
    if(HAL_OK == HAL_UART_Receive(&huart1, (uint8_t*)recv_buf, 12, 0xFFFF))
    {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recv_buf, 12, 0xFFFF);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编译代码
编译整个工程:

楼主:
实验现象
下载运行后,实验现象如下:

楼主:
至此,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配置USART使用查询模式发送和接收数据,下一节将讲述如何配置USART使用中断模式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