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tm32f103 i2c读写at24c04问题

楼主(2020-03-29):
我用stm32f103 自带的库函数i2c读写at24c04,写数据没有问题,但是读数据不知道是哪个地方设置不对??只能读一次,读数据之后不能继续读和写了。请帮忙看下是读数据函数哪个地方有问题呢???,程序如下:
//i2c1写数据,在芯片的0x01写入值为4的数据
void I2C1H_Send_data()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SET);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0xa0,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I2C1, 0x01);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I2C_SendData(I2C1, 4);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i2c1读数据,在芯片的0x01读出数据
u8 I2C1H_Read_data()
{
        u8 buf;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SET);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SUCCESS != 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0xa0,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I2C1, 0x01);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0xa0,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DISABLE);//¹Ø±ÕÏìÓ¦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EV7
        buf = I2C_ReceiveData(I2C1);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ENABLE);
        return buf;
}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回答啊????

网友A:
看看, 时序问题,  可以用示波器检查

楼主(点评):
买的开发板,自己家里调,没示波器看

楼主(点评):
在单步调试中,写数据是正常的,第一次read数据后,后面不论是读还是写就卡在了第三条语句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ENABLE); 读的后面是不是该发 NACK, 再 STOP ?

网友B:
建议用模拟i2c: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878211

楼主(点评):
模拟的能用,用STM32CubeMX自己配置的也能用,但是用普通的这种库配置就有问题,不知道问题是怎么个出现的

网友C:
主模式接收单个字节时,要先设置NACK、设置STOP再接收

网友D:
我从不用硬件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