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LAB 中编译的程序写不进 PIC 16F54 ?

楼主(2020-03-29):
朋友叫我帮忙修改一下他一直在用的16F54的程序,但我也不太懂,参考各种资料在MPLAB IDE v8.90里试着写了个程序,用K150怎么都写不进16F54,提示数据接收错误,请问各位前辈,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保证程序编译通过。
至于烧写问题,请检查烧写器和芯片硬件连接,以及烧写控制软件的使用。没用过K150烧写器,给不出太具体分析。

网友B:
用官方的工具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