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这个信号是怎么进行处理的,有什么样的意义

楼主(点评):
第一个图下边的线连接到一个5V稳压二极管的输出

楼主(点评):
点进来也可以帮忙顶顶,谢谢

楼主(点评):
第二个图第一部分是跨阻抗配置-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电路,电流放大6800K倍,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点评):
第一个图前面是积分,后面输出电压是(Vaout-0.4545)/10*47+0.4545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2020-03-30):
第一个图,前级,对光的变化感兴趣,后级放大。
第二个图,前级,跨阻放大器,对光感兴趣。后级提取光的变化信号。

楼主(点评):
谢谢,第二个图是什么电路,积分么?

网友A:
第二个图,前级《跨阻放大器》。后级,积分器,也算低通了。
查资料,后级应该查《有源带通》

网友A:
你的电路从拿弄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从拿弄来的?

别人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