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检测的传感器

楼主(2020-03-30):
如示意图,两根金属管子通过一个木制的接头串联在一起,接头宽度大约50mm左右,然后在整体包裹40mm厚度的发泡剂的情况下检测这个接头的位置并报警

这只是示意图,管子直径大约100mm,包裹的发泡剂厚度大约30-40mm厚度的发泡剂(绝缘的),我就是用来检测中间这个接头好取出来的,有偿

网友A:
金属与非金属的检测 用电感传感器比较合适。

网友B:
直径小点的电感传感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与非金属的检测 用电感传感器比较合适。

电感式的接近开关吗?检测距离不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感式的接近开关吗?检测距离不够的

探测几十毫米内有没有金属是没问题的,有5米的金属探测器。你这缝隙不足以使一般的探测器认为是非金属,很难排除缝隙旁边的金属干涉

网友D:
能接受的价格和用量 ? 私信发我。

网友E:
如果是导磁金属的,灵敏度高的磁传感器也可以搞定。

网友F:
这个好像以前就问过,
1:用空心电感,行程决定电感长度,接头中间嵌入一个磁芯或者铁丝也行
2:用压力导出,不过受温度和密封影响较大
3:电容模式,反正你这个精度也不高,不过前提是你的发泡是绝缘体

网友(2020-05-14):
金属管两头是露出来的吗?是的话,用个细棍儿子捅一捅就知道了。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差分电感探头,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卖的,自己做个比较贵,可能要20元。
你这个搞成功没有,没成功的话我有兴趣给你试试,成功的话收100元。

楼主(2020-07-05):
引用 网友H:
差分电感探头,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卖的,自己做个比较贵,可能要20元。
你这个搞成功没有,没成功的话我有兴 ...

没有搞成功,振荡电路不会搞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搞成功,振荡电路不会搞啊

模拟电路调试麻烦,直接单片机输出正弦波,搞成差分线圈的调试容易,调整下线圈角度平衡了就行。
给你看个线圈检测金属的教程视频,里面好几种原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电路调试麻烦,直接单片机输出正弦波,搞成差分线圈的调试容易,调整下线圈角度平衡了就行。
给你看 ...

你搞一个 我来测试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搞一个 我来测试下

我做需要成本的,我这没啥材料。

你这东西不是大批量生产的吧,那就简单了,我说个我想的方法,能不能成功我没实验过。
看到上面图了吧,不用套到管道上,找个大点的变压器E型铁心分别绕三个线圈,再买个正弦波逆变器,串200W灯泡驱动中间线圈,两边线圈照着上图这样接,用万用表测量不就能找到哪里是接头了。
原理就平衡原理,自己琢磨琢磨改改就能用。

网友H:
你那是工厂,啥材料都有先做个实验自己试试,找根20毫米粗20厘米长的钢筋焊成下面这样

找点电线绕三个线圈,绕满为止,中间220V线圈串灯大功率灯泡,再找个220V变12v的小变压器,初极接两边线圈,次极接耳机,拿着这个探头放到管道上,调整角度到没有交流声,然后开始探测,有交流声就是管道接头,工厂里这些材料都有,我这铜丝电线都没有,自己实验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那是工厂,啥材料都有先做个实验自己试试,找根20毫米粗20厘米长的钢筋焊成下面这样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我Q 176647702 自己不会饶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我Q 176647702 自己不会饶不知道怎么计算

我QQ很久都没登录了,电话是我妈的我也没电话,上面那方案不一定行,我也没实验过,现在想想耳机可能听不到那么微小的50HZ声音。
其实你买个能探测墙内钢筋的仪器没准也能探测到,不过我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

今天下午还是做了个简单金属探测器小制作,探头是差分电感探头,类似上面那种结构的空心线圈,仅有这么点铜丝,每个线圈绕了也就10来匝,电路单片机产生10KHZ的SPWM,仪表放大器放大信号后ADC采样,这是以前做别的东西的电路,改了改用在了这里。

电路

实物图片

高清实物图片

程序本来前几天简单改了改,后来看你好像没啥兴趣就删了,等明天没准我再重新改个。
现在这个程序是以前做别的用的,虽然也能输出正弦波,但是那个是有数码管显示的能显示出具体数值,这个比那个简单要删除一些功能。

简单演示视频,示波器探头接到仪表放大器后面的ADC那里,这个大概能探测20毫米,主要是线圈匝数太少和正弦波输出功率小,改改探测40毫米应该没问题,反正电路差不多就是这样,原理就是平衡基本不需要怎么调试,不过需要把两个线圈输出调平衡,平衡就是示波器接上显示的电压越小越平衡,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也没啥兴趣搞了,这东西对我没用,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改改,没兴趣就算了。
演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QQ很久都没登录了,电话是我妈的我也没电话,上面那方案不一定行,我也没实验过,现在想想耳机可能听不 ...

不好意思,这几天比较忙 没顾得上,真的需要这么一款传感器,你后面这个和金属探测器一样的方案吧?这种电感式的接近开关能买得到,直径70mm,检测距离50mm,不好用,还是那种类似变压器的结构比较好,直接传过去的那种不行吗?测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QQ很久都没登录了,电话是我妈的我也没电话,上面那方案不一定行,我也没实验过,现在想想耳机可能听不 ...

耳机声音没关系,我只要捕捉到这个接缝的地方然后输出一个继电器信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QQ很久都没登录了,电话是我妈的我也没电话,上面那方案不一定行,我也没实验过,现在想想耳机可能听不 ...

可以做出来试验下,因为我的管子外径可能得最大100mm,你可能没有合适的零件,可以等比例缩小点,比如线圈直径50mm,然后看看最细可以的到多细的铁棒,我的被测物就是两根铁管中键插1个木质的堵头把两根铁管连起来,然后外面上发泡剂,之后我还要找出中间这个木质的堵头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比较忙 没顾得上,真的需要这么一款传感器,你后面这个和金属探测器一样的方案吧?这种 ...

后面这个方案和接近开关原理不一样,探头和上面那个三个线圈的原理一样,是比较两个接收线圈电压振幅,还是平衡原理,只是这个加了放大,只要两个铁管不是焊接在一块就能探测到缝隙。我以前做过一个简单电感探伤的小实验,铁皮上一个小缝隙就能探测到,后面这个方案就是在那个小制作基础上把线圈和功率加大了。

以前自制简单探伤仪小制作的视频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出来试验下,因为我的管子外径可能得最大100mm,你可能没有合适的零件,可以等比例缩小点,比如线 ...

前几天弄别的去了,等今天改改程序,检测到缝隙点亮一个LED灯,只是现在功率和线圈小探测距离比较近,最多只能探20mm,原理还是行的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面这个方案和接近开关原理不一样,探头和上面那个三个线圈的原理一样,是比较两个接收线圈电压振幅,还 ...

首先我的铁管很粗,其次缝隙很小,30mm左右,如果你的线圈做大,校测距离加大他就会测不出来这个缝隙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我的铁管很粗,其次缝隙很小,30mm左右,如果你的线圈做大,校测距离加大他就会测不出来这个缝隙的 ...

铁管越粗越好探测,30mm很宽了,只要不是焊接的就能探测到,资料我都发到别的帖子里面了,你自己研究研究吧,电路图和程序都有。
https://bbs.21ic.com/icview-29957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铁管越粗越好探测,30mm很宽了,只要不是焊接的就能探测到,资料我都发到别的帖子里面了,你自己研究研究 ...

问题是各种直径的都有,你这样还得调整探头到管子之间的距离吧?,直接穿过的那种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铁管越粗越好探测,30mm很宽了,只要不是焊接的就能探测到,资料我都发到别的帖子里面了,你自己研究研究 ...

会不会画PCB?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各种直径的都有,你这样还得调整探头到管子之间的距离吧?,直接穿过的那种不用吧? ...

越细越难探测,距离越近越灵敏,直接穿那种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越细越难探测,距离越近越灵敏,直接穿那种比较麻烦。

好吧 我先根据你的图纸做一个看看效果,而且调整线圈放大倍数和相位怎么搞?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吧 我先根据你的图纸做一个看看效果,而且调整线圈放大倍数和相位怎么搞? ...

放大倍数改R6和R8,相位改程序里面两个相差180度的捡波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