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C语言下自定义程序保留空间的数据

楼主(2020-03-30):
汇编下常用
ORG 1800
DA  0X1233 0X1244 0X1255。。。。。
或者
ORG 1800
DA "THIS IS MY DATA"
这种方法在指定程序位置保存查表数据,然后利用读取程序空间的方法查表,在C下边,这种用法是怎么实现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系列对应的C编译器。C编译器都支持在程序存储器中定义数据并指定地址。具体语法参照各个C编译器的用户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系列对应的C编译器。C编译器都支持在程序存储器中定义数据并指定地址。具体语法参照各个C编译器 ...

xc8

网友A:
看XC8用户指南 4.4.8.1 CONST TYPE QUALIFI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XC8用户指南 4.4.8.1 CONST TYPE QUALIFIER

谢谢,我找找

网友B:
C语言里面的定义字符串的语法, 很常用啊

如果你需要定义到ROM区, 前面加个const修饰符.
如果需要指定到 特定的地址, 可以参考const char str[]@0x500; 但是不建议这样用, 尽量少用绝对地址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语言里面的定义字符串的语法, 很常用啊

如果你需要定义到ROM区, 前面加个const修饰符.

是这样,在汇编里用da ,可以在rom里设定自己所需的内容。比如
ORG 1800
DA  0X1233 0X1244 0X1255。。。。。
在14位系列里,1800地址可以保存一个14位的数字,,如果采用const 这种方式,是生成一系列的retlw指令
,我希望的是在rom里充分利用空间保留我的数据,程序里采用读取flash的方法读出,而不是查表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在汇编里用da ,可以在rom里设定自己所需的内容。比如
ORG 1800
DA  0X1233 0X1244 0X1255。。。 ...

你所需要存储的数据量有多大?
如果就几十个而已, 真的没必要这么省.....
即使数据非常大的话, 只要整个flash放得下你的代码+数据, 也没必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需要存储的数据量有多大?
如果就几十个而已, 真的没必要这么省.....
即使数据非常大的话, 只要整个fl ...

用flash存储采集的数据,量有些大,得省着点。如果没有办法,也只好将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flash存储采集的数据,量有些大,得省着点。如果没有办法,也只好将就了 ...

存储采集数据的话,  预留一片区域出来,直接用flash读/写函数来操作就可以了嘛...
不过,如果太频繁的话, 要注意flash擦写次数是有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储采集数据的话,  预留一片区域出来,直接用flash读/写函数来操作就可以了嘛...
不过,如果太频繁的话,  ...

有预存对比,这种操作并不频繁。估计产品周期内几百次吧,还真没太注意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