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浮点数相乘的时间问题!

楼主(2020-03-30):
两次浮点数(float)相乘合并为一次浮点数相乘,为什么耗费时间反而更长了呢!如:
Integral.Ibm = Integral.Ibm * HalfPeriodIntegralCoef;
Integral.Ibm = Integral.Ibm * 1.404494f;

改为
Integral.Ibm = Integral.Ibm * IntegralCoef;
后面的一条语句执行时间变得比前面两条语句更长了!
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赋值
IntegralCoef = HalfPeriodIntegralCoef  * 1.404494f

网友A:
程序初始化的如果是变量,一样需要时间呀

网友B:
看单步汇编信息就知道了呀,这种被编程成什么步骤,还是看编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