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i.MX6ULL开发板【终结者】硬件资源说明

楼主(2020-03-30):
1.1  初识 L i.MX6ULL 终结者开发板 终结者开发板
迅为i.MX6ULL 终结者开发板硬件资源非常丰富,几乎将 i.MX6ULL 芯片的所有资源都扩展引出到底板上了,
底板提供了丰富的外设接口,开发板的尺寸是 190mm*125mm,充分考虑了人性化设计,整体显得十分大
气。
I.MX6ULL 终结者底板板载资源如下:
1.邮票孔核心板接口,支持迅为电子的 i.MX6UL/i.MX6ULL 核心板。
2.一个电源指示灯(红色)
3.一个状态指示灯(红色)
4.板载 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
5.一个 USB OTG 接口
6.两路 USB HOST 接口
7.板载 Mini PCIE 4G 模块接口
8.一路 CSI 摄像头接口
9.一路 RS485 接口
10.两路 CAN 接口
11.一路 Mini USB 接口(调试串口)
12.一个用户按键
13.一个复位按键
14.一个开关机按键
15. 一个有源蜂鸣器
16. 两路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
17. 一路标准 TF 卡接口
18. 一个 EEPROM 存储
19. 标准 3.5mm MIC 耳机接口
20. 标准 3.5mm phone 耳机接口
21. 2 个扬声器接口
22. 一路 RGB 屏幕接口
23. 两路 LVDS 屏幕接口
24. 一路标准 HDMI 接口
25. 一路 JTARG 调试接口
26. 一个光环境传感器
27. 一个六轴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
28. 一路温湿度传感器接口
29. 一路温度传感器接口
30. 一路红外接收传感器
31. 一个 ADC 电位器
32. 一路 GPIO 扩展接口(可连接迅为电子的 RFID,LORA,继电器等模块)
33. 一路串口扩展接口(可连接迅为电子的 GPS 模块,串口扩展板)
1.2 L i.MX6ULL 终结者硬件资源说明 终结者硬件资源说明
1.2.1 i.MX6ULL  核心板资源说明
迅为电子的 i.MX6ULL 核心板分为 工业级和 商业级两种。对外提供的接口是邮票孔方式。下面我分别介
绍下这两款核心板的硬件参数:
i.MX6ULL 工业级核心板的实物图片如下图所示:

i.MX6ULL 工业级核心板板载资源丰富,通过邮票孔将 i.MX6ULL 的所有资源几乎全部引出,接口丰富,
可以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核心板的尺寸仅为 42mm*38mm,非常小巧。
I.MX6ULL 工业级核心板板载资源如下:
1. CPU:MCIMX6Y2CVM05AB(工业级)或 MCIMX6Y2CVM08AB(工业级),主频分别
为 528MHz 和 800MHz(实际为 792MHz),采用 BGA289 封装
2. DDR3:MT41K256M8,大小为 256MB 字节,工业级
3. NAND FLASH:MT29F4G08ABADAWP-IT,512M 字节,工业级
4. 采用 1.0mm 间距的邮票孔方式引出 146 个引脚
I.MX6ULL 商业级核心板的实物图片如下图所示:

i.MX6ULL 商业级核心板板载资源丰富,通过邮票孔将 i.MX6ULL 的所有资源几乎全部引出,接口丰富,
可以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核心板的尺寸仅为 42mm*38mm,非常小巧。
I.MX6ULL 商业级核心板板载资源如下:
1. 我符文风 CPU:MCIMX6Y2CVM05AB(工业级)或 MCIMX6Y2CVM08AB(工业级), 主 频
分别为 528MHz 和 800MHz(实际为 792MHz),采用 BGA289 封装
2. DDR3:K4B4G1646E-BY(M),大小为 512MB 字节,商业级
3. EMMC:KLM8G1GET,8GB 字节,商业级
4. 采用 1.0mm 间距的邮票孔方式引出 146 个引脚
1.2.2 i.MX6ULL  终结者底板资源说明
I.MX6ULL 终结者开发板板载资源非常丰富,几乎已经把 i.MX6ULL 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下面我们就来
具体分析下 i.MX6ULL 终结者的硬件资源。我们从电源接口开始按照顺时针的方向依次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下底板的资源说明:
1.  电源 DC  输入接口
这是底板板载的一个电源输入接口(JACK1),采用了宽电压输入的电源芯片(JW5060T),外部可以
输入 5V~16V 范围内的直流电源,通过电源芯片(JW5060T)最后会输出 5V 的直流电源给核心板和底板供
电。由于输入的电源支持宽电压(5V~16V),所以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一款电源适配器,来给开发板供
电。
2. Mini PCIE 4G  模块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 Mini PCIE 的 4G 模块接口(U25),实际上是通过 USB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的,适配
市面上大多数的 Mini PCIE 4G 模块,迅为电子使用的是移远公司的 EC20(支持全网通的 4G 模块),对于一
些没有宽带网络的环境,我们可以通过 4G 模块来联网。
3. CAMERA  摄像头接口
开发板板载一路摄像头接口(可以接 CSI 的摄像头)(J22),通过 20pin 的座子引出,可以连接迅为
电子的 500w 摄像头模块。
4.  串口接口
开发板通过一个 20pin 的连接器(J47)引出了两路 232 的串口,同时引出了 5V,3.3V,1.8V 电源,可
以很方便的给外接模块提供电源,通过此接口可以连接迅为电子的 GPS 模块,用户也可以连接自己的其它
串口设备(需要 3.3v TTL 的串口设备)。
5. GPIO  接口
开发板通过一个 20pin 的连接器(J8)引出了一路 GPIO 接口,该接口中包括:两路 ADC,一路 SPI,5
个 GPIO,一路 TTL 串口,一路 I2C 接口,通过该接口可以连接迅为电子的继电器模块,RFID 模块,LORA 模
块等。
6. ADC  电位器
板载了一路 ADC 电位器,电位器的输出电压范围是 0~3.3V,通过调节电位器的旋钮我们可以使用
i.MX6ULL 的 ADC 功能完成 0~3.3V 范围内的电压采集实验。
7.  拨码开关
i.MX6ULL 支持多种启动方式,例如 EMMC,TF 卡,NAND FLASH,QSPI,USB 串行下载等等,我们可以
通过设置 i.MX6ULL 与启动方式相关的 IO 引脚的电平状态,来选择对应的启动方式,我们把对应的启动方式
通过 8P 的拨码开关(SW1)引到了底板上,大家可以通过修改拨码开关上相应拨码的位置,来选择启动方
式。开发板可以修改成四种启动方式,分别是:EMMC 启动,TF 卡启动,NAND FLASH 启动,USB 串行启动
(OTG 烧写使用)。关于具体的设置方法,大家可以参考“5.1 i.MX6ULL 启动方式”章节。
8.  红外接收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 HS0038 红外接收模块(U38),接收的信号频率是 38kHz,通过该模块我们可以实
现红外数据接收的实验,有助于我们掌握红外遥控的原理。
9.  光环境传感器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光环境三合一的传感器 AP3216C(U37),它具有环境光传感器,近(接近)距离传
感器和红外传感器。通过它,i.MX6ULL 处理器可以感知到周围环境的光线变化,接近距离,从而可以实现
类似手机自动调节背光的功能。
10. MPU6050  六轴传感器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六轴传感器芯片 MPU6050(U36),该芯片通过 I2C 总线与 i.MX6ULL 芯片进行数据
通信。该芯片集成了陀螺仪与加速器,该传感器在姿态测量和加速度测量方面应用广泛,大家可以通过该
芯片来学习姿态测量方面的学习。
11. EEPROM  存储芯片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 EEPROM 存储芯片 AT24C02(U39),它和 i.MX6ULL 直接通过 I2C 总线进行数据传输。
在我们实际开发产品的过程中,对于一些需要永久保存的配置数据,如果我们保存在 EMMC 或者 NAND
FLASH 里面,我们在烧写系统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误删除,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保存在 EEPROM 存储
芯片里面,它支持断电永久不丢失。
12. TF  卡
开发板板载了一路标准的 TF 卡接口(J3),可以方便我们扩展板子的存储功能。
13. LVDS  屏幕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两种形式的 LVDS 接口,一个是 HDMI 接口(CON3),另外一个是 30pin 的 FPC 座子(J18),
这两个接口实际上是同一路 LVDS 信号,他们都是通过底板上的 RGB 转 LVDS 芯片 GM8285C(U13)转换出
来的,可以用来连接迅为电子的 LVDS 屏幕,实现屏幕显示交互。
14. RGB  屏幕接口
开发板通过一个 40pin 的 FPC 座子(CN1)引出了 i.MX6ULL 的 RGB 数据信号,通过它我们可以连接迅
为电子所有的 RGB 屏幕,实现屏幕显示交互。
15.  标准 HDMI  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一路标准的 HDMI 接口(CON22),i.MX6ULL 芯片本身没有支持 HDMI 接口,我们通过一
个 RGB 转 HDMI 的芯片 Sil9022A(U43)扩展出的 HDMI 接口,通过该接口,在没有 LCD 屏幕的情况下,我
们可以使用它来连接普通的 HDMI 显示器,可以实现屏幕显示交互。
16.  纽扣电池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 CR1220 的纽扣电池,当系统断电的情况下,通过这个纽扣电池可以给 i.MX6ULL 的
SNVS 域供电,从而保证 RTC 模块不断电供电(RTC 模块属于 SNVS 域),最终实现断电情况下实时时钟继
续运行的目的。
17.  以太网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两路以太网接口,ETHERNET1(RJ1)和 ETHERNET2(RJ2),i.MX6ULL 芯片内部支持两路
MAC 控制器,外部分别通过连接 PHY 芯片 KSZ8081(U9,U10),实现两路 10M/100M 网络接口,通过这
两个 RJ45 网络接口我们可以实现网络通信功能。
18.  开关机按键
开发板上引出了一路关机按键(ON/OFF),在开机运行的状态下,常按次按键可以使系统关机;在关
机的状态下如果常按此按键,可以实现开机功能。
19.  复位按键
开发板上引出了一个硬件复位按键(RESET),通过按下此按键,可以实现 i.MX6ULL 的复位。
20.  用户按键 KEY0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输入按键(KEY0),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成普通输入按键使用。
21. CAN
开发板板载了两路 CAN 接口(CAN1、CAN2),分别通过 2 个绿色端子引出,每一路上是两个接口(H、
L),我们在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下:H 接 H,L 接 L(需要直连)。
22. RS485  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一路 RS485 接口(J11),通过一个绿色端子引出两个接口(A、B)和外部的其它 RS485
设备连接,我们在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下:A 接 A,B 接 B(要直连)。
23.  蜂鸣器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有源蜂鸣器(PZ1),通过 i.MX6ULL 的一个 GPIO 可以控制蜂鸣器的开或关。
24. RS485/TTL  串口选择接口
开发板板载的 RS485(J11)和 TTL 串口接口(J47)的选择接口,我们可以通过跳线帽选择使用 RS485
还是使用 TTL 串口,这样设计的好处是通过一路 TT 串口我们可以连接 RS485 设备,也可以连接 TTL 串口设
备,可以把硬件资源功能发挥到最大。
25. JTAG  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 JTAG 接口(J19),可以通过下载/调试器来调试 i.MX6ULL 处理器。
26. USB  转串口
开发板板载了一路 Mini USB 接口(J49),该接口是通过板载的 USB 转串口芯片 CH340(U59)引出的,
它可以实现 TTL 串口和 USB 接口之间的数据转换,我们通过该接口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开发板的调试串口打
印的信息,对于我们调试程序定位问题,很有帮助。
27.  温湿度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一路温湿度采集接口(J23),该接口支持 DHT11 温湿度采集,同时也支持 DS18B20 温度
采集模块。通过该接口我们可以实现 i.MX6ULL 温湿度的监控功能
28. MIC  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 MIC 录音输入接口(J16),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 3.5mm 的耳机连接此接口实现录
音的功能。
29. PHONE  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 PHONE 音频输出接口,我们使用标准的 3.5mm 的耳机连接此接口可以实现音频的输
出,例如听歌曲,看视频等功能。
30.  系统电源指示灯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系统电源指示灯(LED1),通过该指示灯我们可以判断系统电源工作是否正常。
31.  用户状态 LED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用户状态指示灯,该指示灯一端通过 LED2 指示灯链接到 3.3V 电源,另一端直接连
接到 i.MX6ULL 的 GPIO 引脚上,我们可以通过软件控制 LED2 的亮灭状态。
32. WIFI/ 蓝牙二合一模块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 USB 接口的 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U18)型号为 RTL8723,工作频段是 2.4GHz,支
持 IEEE802.11bgn 等标准,支持蓝牙 4.0 协议。通过该模块我们可以连接到无线网络实现联网的功能,也可
以通过蓝牙连接传输数据。
33. OTG1  接口
开发板板载的一个 Mini USB 接口(J78),用来实现从机通信,开发板通过此接口连接到电脑可以实现
镜像烧写功能。
34. USB HOST  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两个标准的 USB HOST 接口(J20、J21),这两个 USB HOST 接口是 i.MX6ULL 的 OTG2 通
过一个 USB HUB 芯片 FE1.1S(U15)扩展出四路 USB HOST 接口,其中的两路连接到了这两个 USB HOST 接
口了(J20、J21),另外两路分别在 4G 模块和 WIFI/蓝牙模块上使用。
35. SIM  卡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 SIM 卡接口(CON5),当我们使用 4G 模块的时候,需要在这里插入 SIM 卡。
36.  电源开关
开发板板载了一个自锁式电源开关(J1),当我们把电源适配器连接到电源接口(JACK1),然后按下
电源开关,开发板就会正常启动(确保拨码开关启动方式设置正确的前提下)。
至此关于迅为- i.MX6ULL 终结者底板资源我们就介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