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压不合格,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20-03-30):
用一个x电容,在150K到200k之间不合格,再并一个(两个X电容)前面的合格了,5Mhz不合格,各位帮忙出一下主意,谢谢

第一个图是两个X电容,第二个图是一个

网友A:
图能发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能发出来吗

添加了,请帮忙再看看,谢谢

网友A:
电路图和PCB图也贴上

网友B:
加个磁珠试试,可以加我微信了具体型号...15914101278

网友C(2020-08-18):
是网口上的吗?

网友D(2021-11-15):
电源线的传导骚扰吧?共模电感加了没

网友E:
这是传导骚扰吧.2个X电容之间加个共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