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电机极限运行会5V不稳

楼主:
4台6.5寸轮毂电机通过电机控制器,挂在一个电池(Max29.4V 7串,30AH)上面,电机高速来回正反转,电机控制器PCB上的 5V电源会掉下去。
1台单独高速正反转运行不会出问题,3-4台一起高速正反转运行会出现5V电源掉下去;导致电机控制器(STM32F0 + DRV8301)故障;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把4个板子上的DC-DC 5V全部断开,全部通过外面的充电宝供电,来回极限高速正反转不会有问题;

网友A(2020-05-18):
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吧

武昌鱼已经帮忙解了,DC-DC电源入口加个二极管,二极管后端加个电容,立马就稳定了,母线被电机拉的太狠,母线变化太快,导致DC-DC跟不上。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C:
DC-DC电源入口加个二极管,二极管后端加个电容。。。
这个操作真6,确实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