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CH559接USB接口扫码枪,扫码300个字符的二维码发送问题

楼主(2020-03-30):
RT,CH559 USB控制器最大支持64字节数据包,如果扫描300个字符的二维码数据通过串口1发送出去,是不是要分5次的意思?

网友A:
为了节约RAM可以接收到数据就通过串口发出去,也可以定义一个缓冲区,接收完成后再一次性发送出去。

楼主:
版主,这个芯片和开发板官方有购买途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