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枪怎么做到气流稳定控制?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3-30):
压力大致稳定即可,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甚至都不存在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B:
喷头小孔成雾,泵体活塞运动均匀,气流就稳定了.若是用压缩空气动力,则要采用气压稳定装置,气流才能稳定.手动不大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