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转化电流电路(运放搭建)精度如何计算?

楼主(2020-03-30):
利用TLV2374运算放大器、三极管、电阻等元器件搭建。在实际运用中可将R1=R2=R3=R4,,利用虚短和虚断的概念,流过负载电阻RL的电流IL与流过Re电阻的电流相等。即有:
IL =Ui/Re
这是在百度文库上找到的电路,想用它做设计,可是需要计算他的精度,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这个电路线性度,非常好。精度要高,需要校准。 还有就是温漂,运放的电阻都用0.1%高精度低温漂电阻。Re用绕线电阻,功率要大一点。
re如图:

如果是量很少的产品,建议别折腾,上芯片,例如xtr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线性度,非常好。精度要高,需要校准。 还有就是温漂,运放的电阻都用0.1%高精度低温漂电阻。Re用 ...
我现在对比方案就是使用XTR111,我也倾向于使用芯片,可BOSS要求我算出上面这个电路的精度,所以请教一下大佬。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曾经思考过,解决方法如下,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曾经思考过,解决方法如下,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

感谢大佬,通过查询数据手册,dUi/Ui这个可以认为是运放的精度,dRe/Re是电阻Re的精度,先不考虑温度影响的情况下,这个电路的误差是不是这两个误差的和还是积?请问我这样理解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通过查询数据手册,dUi/Ui这个可以认为是运放的精度,dRe/Re是电阻Re的精度,先不考虑温度影响 ...

最坏情况分析,我认为是乘积

楼主:
因为可以查得XTR111的精度为0.015%,需要估算一下这个分立电路的精度,与XTR111做对比

网友A:
把你用的料,选多少精度,套进去就是了。集成电路一致性优于分立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用的料,选多少精度,套进去就是了。集成电路一致性优于分立器件。

谢谢,学习到了

网友B:
“利用虚短和虚断的概念”

“虚短”和“虚断”原本就是个理想前提,考虑“精度”时不可忽略运放的实际误差范围。

楼主:
不知道这么算他的精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A:
Re=250,精度0.1% Re取值250±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250,精度0.1% Re取值250±0.25

是的,谢谢大佬指正

用分离器件搭出集成芯片的精度,代价通常更大

网友C:
这个问题,要计算很复杂,可以用tina-pro 仿真蒙特卡罗。仿真器干这个事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要计算很复杂,可以用tina-pro 仿真蒙特卡罗。仿真器干这个事更容易 ...

谢谢分享,去学习一波

网友D:
有没有老师讲一下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是怎么推到出来的,还有这个电路输出电流的范围怎么确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老师讲一下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是怎么推到出来的,还有这个电路输出电流的范围怎么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