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关于90614温度补偿算法的

楼主(2020-03-30):
最近在开发温度补偿算法的一些计算 但是发现很不理解 受环境温度影响很大。
测试的距离 30-40cm  精度差不小于0.5°  能够检测出38°高温(30-40cm)  不知道有没有好点的算法?
距离不能 判断的温度也不一样啊。  可有偿。 现在老板天天逼着自己加班, 心急如焚。  求助

网友A:
影响因素: 距离, 环境温度,环境风速,小风影响不大,5级大风就难说.响应时间,你不能笃悠悠5秒测好,哈哈,现在商场门口零点几秒就测好了,真是天晓的拉.
所以基础设施要有,超声测距,环境测温,有条件测下风速.哈哈,有点搞大了.还是拆个成品研究一下.别人若是没有测距测温,那你就学着软件补偿.

感谢T叔分享,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楼主:
万分感谢,  基本的读取已经ok  短距离也还好 就是长距离30-40cm的样子, 不知道您能不能指导下。 万分感谢。

楼主:
当时参考其他人做的, 没有距离传感器。。。 所以只能估算这个值, 现在老板想办法让软件补偿进去一些东西。   天天催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参考其他人做的, 没有距离传感器。。。 所以只能估算这个值, 现在老板想办法让软件补偿进去一些东西 ...

自已做些试验,放不同距离,取得基本数据后,做成表格补偿.问题是距离不知,无从下手.那你只好权当是固定30~40cm,读一批数取均值,再针对1米处取值(相同发热体),根据差值作补偿.再弄只风扇吹风作对照试验. 不知人家是怎么做的,拿人家产品做上述相同试验,找找差距.我没做过,但要是我接这个项目,会这么思考.供参考.
人家产品标注精度零点几度,那是有一定测试条件的,用户也得遵守使用条件.所以你也可以这么做.否则就得增加测距.测温,测速等,才是智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做些试验,放不同距离,取得基本数据后,做成表格补偿.问题是距离不知,无从下手.那你只好权当是固定30~4 ...

谢谢您的思路 我准备测试看看, 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思路 我准备测试看看, 能不能解决问题。

上海地铁8号线安检处测温枪放在0.5米处的安检传送带顶上,地上画个园圈,规定乘客必须站白圈内面对正前方接受测体温,这就靠谱了,室内无风,距离固定.环境温度恒定(开机自检时校正).几个条件都具备了.所以你也得顺这个思路去考虑.小区室外露天的就在瞎弄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地铁8号线安检处测温枪放在0.5米处的安检传送带顶上,地上画个园圈,规定乘客必须站白圈内面对正前方接 ...

我基本上我也像瞎整 因为找个东西如果不做距离补偿校准的, 基本上上很难得到有效的数据, 我还发现 环境温度对齐影响很大 我还没有找到规律,  感谢您给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地铁8号线安检处测温枪放在0.5米处的安检传送带顶上,地上画个园圈,规定乘客必须站白圈内面对正前方接 ...

今天测量的可以, 明天就不行  我不知道是温差问题还是当前的环境问题。  (检测气温,环境温度对目标温度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基本上我也像瞎整 因为找个东西如果不做距离补偿校准的, 基本上上很难得到有效的数据, 我还发现 环境 ...

增加一个环境测温单元,对于有中央空调的环境或普通环境,作一次开机校准就行,若是环境室内外有变动,可做成动态补偿.规律得有可调热源,逐点测数据制作补偿表.土办法找个找个有空调的密封好点小房间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环境测温单元,对于有中央空调的环境或普通环境,作一次开机校准就行,若是环境室内外有变动,可做成 ...

环境温度 进行定量测量 绘制表格做图形吗?

tyw
数椐供单片机查表补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测量的可以, 明天就不行  我不知道是温差问题还是当前的环境问题。  (检测气温,环境温度对目标温 ...

你自已的系统温漂也不能忽视,所有电阻用1%的RJJ金属膜电阻,小电容用黑点0温漂的NPO电容.

网友B:
以前中科院自动化所下属公司红外事业部,测量中高温(300°以上)的,有一个环境温度补偿表,精确度很高的。
本身低温干扰就大,受影响因素很多。建议你还是对不同环境温度恒温下(有能力调控),不同位置进行比对,标定,用标准温度计去计量,校准补偿。
这样也只是对常规条件下的测量校准,对于其它因素如反射光,大风,距离等因素造成的影响还需要考虑。

网友C:
您的提问得到大家的热烈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网友D:
精度做到0.5   不是很难吧   一般都是0.3  这东西还是关键是算法

网友E:
我来说几句:1.楼主你并没有说你用的传感器后缀,比如BAA,你想做到40cm几乎不可能,你可知道在40 cm,其映射出的检测面积有多大?
2.楼上几位说的原理都对,614内置了环境温度传感器,直接读取用于标定即可,一般不用使用外置的温感
3.614是数字输出,优点是容易上手,但取到的值一样需要转换为body值,那个公式我见过还挺复杂,没有合适的设备和数学基础恐怕还是有点难度的
4.疫情下催生的项目,楼主你时间不多啦

网友F:
也在做,楼主
1. 增加一个距离传感器VL53L0CXV  然后距离补偿温度。

2. 像我有APP的可以给一个人脸及额头的提示款,这里面人脸识别时检测框图,这样基本就30-50cm 内 误差不大,
    不然60-100cm  , 1-30cm 各个距离温度相差挺大的,基本没法用的
    和前楼几位大哥说的一样,你不知道距离无法补偿,不知道前面是大猪蹄,还是1米外的额头,它们都可能都是31°C。

3. 用MLX90640 32*24的热成像,这样取出768个点,用一些算法去计算额头那位置,大概多少,相对距离敏感小点。

4. 用H曼的HTPA32DA,效果更好

网友F:
就当楼主用的MLX90614ESF-DCI吧,这个100cm 内  额头凑过去,各个距离位置温度差异很大的
60-100cm 低 5°C至少, 30-50cm低3°C   10-20cm更近就可能高1°C了

公式一般都是保密的,用拟合曲线去做了,然后温度分段不同公式计算补偿,直接To温度 不可能得到35.0~42.0

网友G:
spec上说明的是正负0.5的误差,实际测试和结构有很大的关系,红外传感器测量的是视角范围内的平均温度,所以和距离关联很大。我大概做了个原型,每次修整好后当时测量还不错,要是放一段时间再开机,又会偏离很多,传感器必须要套一个金属的铜套,结构上设计合理,另外MLX有一个高阶的补偿算法公式。

请问您能说一下是怎样的算法补偿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不过这个项目 有些茫然了。 现在只能乱芋充数了。。。没有设备,距离传感器加上去 更加复杂华, 真正要想做好,真的如各位所言,一大堆的设备,场景。     等那时候做出来 估计够呛了, 现在也在找各种算法的, 也得先应付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当楼主用的MLX90614ESF-DCI吧,这个100cm 内  额头凑过去,各个距离位置温度差异很大的
60-100cm 低 5°C ...

我猜到了的是 分段进行线性补偿, 一般需要加距离传感器,  距离不同,目标温度值也不一样, 况且温度越高,基本上衰减越大。 所以外面的摄像头也好,还是红外也好, 近距离是最靠谱的 除非有补偿算法, 还要一点, 如果真的要测量温度(准确的测量), 环境温度和气体问题 这两个概念。
我用的是BCF 还要BCC 两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在做,楼主
1. 增加一个距离传感器VL53L0CXV  然后距离补偿温度。

没办法,已经定下来了的,。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加传感器的还需要各种设备来进行校准, 补偿,。。。。 特别是不同环境下, 不同距离, 你要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在做,楼主
1. 增加一个距离传感器VL53L0CXV  然后距离补偿温度。

90640 也需要环境温度补偿的 距离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说几句:1.楼主你并没有说你用的传感器后缀,比如BAA,你想做到40cm几乎不可能,你可知道在40 cm,其映 ...

公式可以参考下吗?
有人说 是六阶的 但是我不知道系数比,
要精准的测量 必要的是 环境,当前空间的气体温度, 还要距离。。。

网友H:
得用到黑体校准

网友I:
我用的DCI,精度已经很高,但是环境温度影响还是特别大。老板要求测手腕温度,但是手腕温度根本就不接近人体温度,如果暴露在空气中一分钟到两分钟,那测出来的实际温度可能就20多度,但是测温枪要么测不出,要么测出就是35度,36度的样子。我用环境温度写了一个公式,基本上接近测温枪测出的温度。但是如果温差比较大,还是会有些误差。听别人说,很多测温枪的做法是在35~37之间取一个平均值,然后根据测出的实际温度进行加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J(2020-06-28):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  基本的读取已经ok  短距离也还好 就是长距离30-40cm的样子, 不知道您能不能指导下。 万分感 ...

想一起分享下 测温补偿问题,加下 微信吧  15801188113 , 或者 回复下 你的微信号, wangxianyu00@163.com   谢谢

网友K(2022-03-02):
为什么下载不来,因为版权原因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