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PC13,PC14,PC15输出时的驱动能力?

楼主(2020-03-30):
pc, LED, TE, ce, se
STM32芯片datasheet中有提到:PC13, PC14 and PC15 are supplied through the power switch. Since the switch only sinks a limited amount of current
(3
mA), the use of GPIOs PC13 to PC15 in output mode is limited:
- The speed should not exceed 2
MHz with a maximum load of 30 pF.
- These GPIOs must not be used as current sources (e.g. to drive an LED).

现在设计时用有用到这几个脚来驱动led。上面资料中提到内部的开关不能驱动超过3mA的led。现在led是接外部3.3V电源,通过管脚出低电平来点亮,这时的电流是外部提供的(开漏输出),是否就不用考虑资料上说的这个限制?电流通过外部提供,通过管脚下地没有经过内部开关。

请教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你现在 通过GPIO输出低来驱动LED, 要注意这时的电流不要超过3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