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IO 如果设置成推挽 就会无法下载程序吗

楼主(2020-03-30):
第一次学GD32单片机,程序将GPIOA全部设置成推挽,下载后可以运行,但是再也无法重新下载新程序了,是因为把SWDIO 设置成推挽的原因吗,如果是应该怎么办?

下载器是网上买的几十块钱的DAPLink,开始下载几次都没问题,就怀疑是最后一次SWDIO设置成推挽,就再也无法下载了

楼主:
没人回答吗,是不是误将SWDIO引脚设置成输出模式,就不能重新下载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回答吗,是不是误将SWDIO引脚设置成输出模式,就不能重新下载程序了

接rst信号,或者把boot0改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rst信号,或者把boot0改为高电平

接RST了,不行,BOOT0直接接地了,咋办

网友B:
按住复位键,在keil里点flash擦除,点完擦除立刻松开复位键,应该能擦掉程序,多试几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RST了,不行,BOOT0直接接地了,咋办

改成jlink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复位键,在keil里点flash擦除,点完擦除立刻松开复位键,应该能擦掉程序,多试几次 ...

试了无法连接,所以这个办法也不行

网友C:
把boot0接高电平,然后去官网下载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该工具会用到串口,所以你需要有一个USB转串口的转接板。利用ISP把flash内容擦除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官网地址: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kw=isp&la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