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90 AD值检测

楼主(2020-03-30):
需求ADC_CH_0~ADC_CH_5都要做成循环采集电压

注意点:

1.ADC引脚需要下拉,为了抗干扰,如果悬空会有不稳定的AD转换值;

2.外部基准电压不稳定,比如GD32F190输入电压4.7(达不到5V),则外部基准电压不稳定,影响ADC转换的参考电压,建议用内部参考电压1.2V;

程序中需要加入ADC_TempSensorVrefint_Enable(ENABLE);//打开内部基准电压

ADC_RegularChannel_Config( ADC_CHANNEL_17, 7, ADC_SAMPLETIME_55POINT5);取得通道17的AD值(1.2V内部基准AD值)

1.2V/AD = Vref/4096bit  =>算出Vref =>Vref/4096 = 其它通道电压 / 其它通道AD值,可以算出其它通道电压

网友A:
内部参考电压稳定性如何

网友B:
如果外部电压基准比较稳定的话 是不是用外部电压基准会更加好点效果

网友C:
转换速度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D:
请问内部参考电压有几种啊

网友E:
内部的1.2V电压是很准的。如果外部参考电压很准,当然用外部参考电压了。转换速度,你是指从采样到转换完成需要的时间是多久吧,关于这一点,用户手册里有详细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