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SDE有UART4/5串口吗?

楼主(2020-03-30):
NUC029SDE有UART4/5串口吗?规格书上没有找到,但是PIN_CONFIGURE引脚配置软件就有这个选项,请教各位大牛,应该怎么样把UART4/5口利用起来,谢谢!

网友A:
你看规格书的那个图啊。

网友A:
NuMicro® NUC029xDE提供多达4个通用异步串行接口(UART)。

网友A:
看了一下,没有那个UART4

网友A:
这个型号只有两个封装,48PIN与64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只有两个封装,48PIN与64PIN

因为UART3的TX和RX跟我的AD口有冲突了,我在想能不能用UART4/5来替代UART3这个口。或者把UART3转移到UART4/5上面。不过好像只有一点点的线索,规格书也没有说可以这样做。所以才跑到论坛看看有没有大牛这样用过。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那个是I2C,估计弄错了。

网友A:
头文件中也只有0到3的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中也只有0到3的UART。

看上去是搞错了

网友B:
pin tool错了,没有uart 4, 只有uart 0-3

网友C:
这个工具还是有多个BUG的。

网友A:
工具不是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