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可以制作简单的示波器?

楼主(2020-03-30):
  • 波形发生器:使用STM32一路DA实现正弦,三角波,方波,白噪声输出。 任意一种波形幅值在0-3.3V任意可调、频率在一定范围任意可调、方波占空比可调。调节选项可以通过触摸屏完成设置。感觉实现起来挺难的。

楼主:
SD卡存储: SD卡波形存储输出,能够对当前屏幕截屏,以JPG格式存储在SD卡上。能够存储1S内的波形数据,可以随时调用查看,驱动SD卡也是件麻烦的事

楼主:
数据传输:用Qt编写上位机,通过串口完成对下位机的控制。(1)实现STOP/RUN功能(2)输出波形电压、时间参数(3)控制截屏(4)控制波形发生器(5)控制完成FFT(6)波形的存储和显示。这估计是最难的了。

楼主:
实现的参数: 我都不敢想怎么去实现
图形接口: UCGUI
水平扫速: 250 ns*、500ns、1μs、5 μs、10μs、50μs、500 μs、5ms 、50ms
垂直电压灵敏度:10mV/div, 20mV/div, 50mV/div, 0.1V/div, 0,2V/div, 0.5V/div, 1V/div,2V/div, 5V/div
被测信号的各种参数屏幕显示,包括频率、电压峰峰值等。

楼主:
大家有什么关于示波器的资料吗?求分享一下

网友A:
到安富莱论坛去看看

网友B:
这个可以的,得用ADC吧

网友C:
STM32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D:
你做的不是信号发生器吗

网友E:
网上有很多相关的设计可以参考。

网友F:
还不如使用CCS呢?

网友G:
这个直接使用AD95851即可。

网友H:
STM32 2路DA呢

网友I:
不知道精度怎样

网友F:
CCS做调试产生DDS芯片

网友E:
发生器的设计更简单了。

网友G:
触摸屏的设计比较简单的。

网友D:
怎么成了示波器呢

网友C:
简单的示波器没有问题。

网友H:
stm32的AD和DA资源很丰富。

网友B:
怎么画图的呢?

网友I:
主要还是看设计的效率。

网友J:
tm32 可以制作简单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