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试用】二:NUCLEO-L552ZE-Q 各种槛

楼主:
NUCLEO-L552ZE-Q板真的超出我的想象,远远不像之前的nucleo板那样顺利上手。本来以为环境都搭建好了,结果原来各种错了
本来是要调FMC驱动nand flash的,为了调试方便,想先在程序里实现printf,却报错

../Src/main.c(76): error: '#pragma import' is an ARM Compiler 5 extension, and is not supported by ARM Compiler 6 [-Warmcc-pragma-import]

打开设置,看下参数

确实是不支持5版编译器了,芯片果然是太新了。。。

好吧,换个方式。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EVAL_COM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编译通过,程序依旧没有任何反应。。。这就bug了吧!!都是在F4通过的程序,L5系列差距这么大么,一顿啃例程和参考手册无果。

printf无果,那就硬件仿真调试一下,结果发现程序卡着不走

打开设置一看,调试器里居然什么都没,空白的。

空白的居然还可以下载程序!!!!,而且也确实一直提示下载成功。点开下拉,ST_LINK居然还没有。

F4一直没问题,莫非keil版本也过低??但是编译下载都没问题,好吧,升到5.28看看。

STLINK是又出现了,不过硬件仿真问题依旧。
并且又出现两个新问题
一是同时打开两个keil界面,在一个界面下载过程序后,了,另一个keil页面就不能直接下载程序了

必须断电,重新插拔一次,才可以下载程序。
二是板子连接上串口助手后,不能断开,否则就无法再次连接上串口助手

试了几个串口助手,都是有这个问题,NUCLEO-L552ZE-Q这块板子果然不一般,想办法解决吧

楼主(2020-03-31):
占楼备用

网友A:
使用iar应该比较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iar应该比较容易的!

除了写430,只用IAR跑过一次分映像中,习惯keil了

网友B:
使用KEIL 5.29,AC6编译速度好像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KEIL 5.29,AC6编译速度好像很快

好的,我再升个级试试

网友C:
感谢分享,奖励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网友D:
这个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E:
NUCLEO-L552ZE-这么复杂吗

网友F:
是配置复杂了吗

网友G:
nucleo板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H:
更加划算而灵活的方案

网友I:
新一代STM32L5微控制器

网友J:
这个是申请的吗?

网友G:
FMC驱动效率怎么样

网友F:
还是keil的功能吗?

网友K:
也的超出我的想象。

网友H:
有例程也不可以吗

网友E:
等待更多的资料。

网友L:
能够选择多种性能和功耗组合

网友J: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NUCLEO-L552ZE-这么复杂吗

主要是Arm Cortex-M33内核,要求的编译器版本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配置复杂了吗

keil稍微有点区别,5版的有些东西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keil的功能吗?

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FMC驱动效率怎么样

还在调试,目前程序不太稳定,有时候很完美,有时候导致串口需要重新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申请的吗?

论坛之前的活动啊,你没申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nucleo板有什么区别吗

大致上都是管脚兼容的,基本引出所有的脚,区别很小,这个主要是芯片太新了,编译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