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的问题

楼主(2020-03-30):
最近在买到的一块板子上看到了单点接地的做法,之前绘制的PCB大多是单纯的单片机数字电路,通常直接铺铜完事,最多再考虑一下地平面的完整性,处理一下碎铜,所以借此机会学习一下相关知识。
单点接地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针对公共地阻抗耦合和低频地环路,而多点接地是针对高频容易通过长地走线而产生的共模干扰。

楼主:
什么是地线
地线分为安全地和信号地,安全地用于保证使用者人身安全,信号地用于保证电路正常工作。造成电路干扰的主要是信号地

楼主:
信号地
信号地的一般定义是:电路的电位参考点。而这只是我们对电路工作状态的“假设”。
地线也是导线,电流游走在导线上服从欧姆定律,既然这样,地线不是一个等点位体,不同位置存在压差。电路的“电位参考点”偏离了我们最初的设计所造成的错误就是地线干扰的实质。

楼主:
地线的阻抗
“地线要加粗”,老师一直这样教导我们,而我们也一直视作金科玉律,不明所以但一丝不苟地照做。地线地电阻很小,那么为什么底线上的电位差会大到让电路出错的程度?
地线的阻抗Z是由阻抗和感抗部分组成。
Z = RAC + jωL

楼主:
地线的交流阻抗
导体的电阻分为直流电阻RDC和交流电阻RAC。对于交流电阻RAC,由于趋肤效应,越靠近导体表面电流密度越大,使导体的电阻变大。
RAC = 0.076 × r × f × 0.5 × RDC
其中r为导线半径,单位cm; f是通过导线的电流频率,单位Hz; RDC为导线的直流电阻,单位Ω。通过公式可以发现,当电流频率上升到MHz级别时,地线阻抗将变为原来的数万倍。

楼主:
地线的感抗
任何导体内都有电感(这区别于通常所说的外电感,外电感时导体所包围面积的函数),内电感与导线所包围的面积无关,对于圆形截面导体,有如下转换公式。
L = 0.2s × [ln(4.5 / d) - 1] (μH)
其中s是导体长度,单位m;d为导体直径,单位m。
导体直径越小,长度越大,内电感将会越大。这与“PCB布线应尽可能短而粗”的观点一致。

楼主:
地环路干扰
顾名思义,地环路干扰是由地环路电流引起的,通常在长地线连接的设备之间出现。如果断开相互连接的设备,电路各部分即恢复正常,可以怀疑出现了地环路干扰。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干扰频率较低的场合。
地环路电流形成的原因自然是由于地线上存在电位差。在地电压的驱使下,电路各部分的连线之间将产生额外的电流,而由于电路的不平衡性,每根导线上产生的电压又有所不同,这样就产生了差模电压,对电路造成干扰。
那么地线上的压差是如何产生的呢?

1.大功率元件共用地线,地线本身的阻抗因通过大电流而产生的压差。
2.环境中存在较强的磁场,设备连线和地线所构成的环路产生感应电压。

楼主:
解决地环路干扰的基本思路
针对大电流而造成的地线压差,可以减少地线阻抗,使用短而粗的地线,或PCB走线开窗镀锡,提高载流能力。或者直接将地环路切断,使用隔离变压器、光耦器件、共模扼流圈等隔离器件。又或者改变线路结构,使用单点接地。

楼主:
单点接地
下图中列出了接地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使用单点接地方式的电路布线结构,模拟部分、数字部分、大功率原件分别使用并联单点接地,而各部分内部可以使用串联单点接地。

所谓的单点接地就是电路中所有的地线分别连接到公共地的同一点。单点接地又分为串联单点接地和并联单点接地,向上图左侧,类似于串联单点接地,而右侧则是并联单点接地。

楼主:
两种单点接地方式的的缺点
虽然串联单点接地不会构成地线回路,但有可能造成公共阻抗耦合。并联单点接地的缺点也很明显,走线数量增多了,势必会增加PCB设计难度,影响布通率。

楼主:
公共阻抗耦合

当两个电路的电流流过一个公共电阻时,就发生了公共阻抗耦合因为公共电阻的作用,其中一个电路的电位会受到另一个电路电流的调制,这样另一个电路的信号就会耦合到另一个电路。这与地环路干扰的第一种情况类似。

楼主:
举例

放大器级间的公共阻抗耦合。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N1aV9Ib25nd2Vp,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c)图中放大器前级放大器与后级共用一段地线,并在这段导线上产生了较大的压差V,而不巧的是这段电压恰好作用于前级输入回路。如果满足一定相位关系就形成了正反馈,造成放大器自激。

楼主:
解决方案
1.如(b)图所示,改变电源位置,让大电流直接流入电源而不经过前级输入回路。
2.如(d)图所示,通过单点接地(并联单点接地)让放大器输出直接接入公共地。

楼主:
补充:多点接地
多点接地比较好理解,所有原件就近接地,地线很短,适合运行频率较高的电路设计,问题就是存在或大或小的地环路。双层板通过大面积铺铜将各个元件的GND连接起来实际上采用的就是多点接地。
因为通常双层板没有单独的地层,走线对地平面的分割是在所难免的,非常容易出现地环路。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要通过过孔在另一面“打补丁”的方式保证地平面的完整性,减少地环路干扰。

楼主:
补充:混合接地
在地线系统内使用电感、电容连接,利用电感、电容器件在不同频率下的阻抗特性,使地线系统在不同的工作频率下有不同的接地结

楼主:
补充:如何处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共存的电路设计
众所周知,数字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对电源干扰严重,所以在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共存的电路设计中,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别进行独立供电,地线分离,最终单点接地。
通常对于这种单点接地可以考虑使用0欧电阻或磁珠。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适。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