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脑配置,可以装win7吗 ?

楼主(2020-03-31):
见附图,家里的一台PC,配置是:
1.CPU:奔腾双核2.7GHz;
2.内存:1.96GB;
3.500G的硬盘,C区是100G。

请问,这样的电脑配置,可以装win7的操作系统吗 ?

百度的感觉乱踢八遭,不可信,所以来论坛求助。

谢谢!

附图

网友A:
和我家里的PC差不多,安装的WIN7

@JobShare :32位的,好像是简易版本
是32位的吗?

网友B:
内存有点小了 要跑64位的话 最少得4G  你可以搞个32位系统 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有点小了 要跑64位的话 最少得4G  你可以搞个32位系统 问题不大

谢谢!

下来试试!

找个win7的ghost系统试试。

网友C:
可以装win7的,不过建议升级下内存
不然会有点卡

网友D:
可以装 问题不大

楼主(2020-06-19):
引用 网友C:
可以装win7的,不过建议升级下内存
不然会有点卡

谢谢!

再加个8G的内存条吧

某宝,金士顿骇客 内存条8G ddr3 1600 ,165元,见附图一;

某东,金士顿(Kingston) DDR4 2666 8GB 台式机内存条,229元,见附图二.

附图一

附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有点小了 要跑64位的话 最少得4G  你可以搞个32位系统 问题不大

谢谢!

请看楼上的回复

楼主(2020-07-26):
引用 网友C:
可以装win7的,不过建议升级下内存
不然会有点卡

谢谢前辈的的指点!7楼我的回复是不行的!
不能用DDR4;
频率只能用1333MHZ,其他频率的不行;
谨慎点,选用两个4G的,8G的可能不支持。

因此,在X宝 买2根拆机的台式机内存条: 金士顿 DDR3 1333MHZ 4G,见附图一。
原来的2G内存条就不用了。

附图二,为鲁大师检测电脑的情况;
附图三,为电脑主板,双通道;

电脑目前的内存条是:金士顿  台式机 DDR3 1333MHZ 2G.

据了解,升级为8G的内存条后,系统也要升级;
因为现在win7 32位不能识别8G的内存,要升级为win7 64位的(不知道是否属实,有待后续验证)。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的指点!7楼我的回复是不行的!
不能用DDR4;
频率只能用1333MHZ,其他频率的不行;

32位的操作系统只能识别4G内存,这个是有操作系统的位数决定的。

关于支持的最大内存,你可以查一下主板的资料,这个是有主板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位的操作系统只能识别4G内存,这个是有操作系统的位数决定的。

关于支持的最大内存,你可以查一下主板 ...

谢谢前辈的指点!

稍后,我就在网上搜下 主板的资料,看下最大可支持多大的内存条!

然后,就在X宝买来试试!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位的操作系统只能识别4G内存,这个是有操作系统的位数决定的。

关于支持的最大内存,你可以查一下主板 ...

找到了,正如前辈所言

内存类型 2×DDR3 DIMM
最大内存容量 8GB
内存描述 支持双通道DDR3 1333(超频)/1066/800MHz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位的操作系统只能识别4G内存,这个是有操作系统的位数决定的。

关于支持的最大内存,你可以查一下主板 ...

8G 内存条 升级成功!

目前是32bit系统,升级为64位后,8G应该都可以用了吧!试试,win10 64bit

网友E:
可以装win7  32位,内存最好升级下,再加点,哈哈

网友F:
可以是可以,但是性能不佳,建议换一个 固态硬盘,内存加一倍以上,达4G或8G,应该也不到4、5百元,让你用得舒畅点

楼主:
内存条升级为8G后,安装了win10,目前感觉还行

网友G:
完全没问题,而且还是流畅的

网友:
跑win7纯净版的可以,建议装固态硬盘。要不然速度对于我来讲无法忍受。

网友H:
弄过华硕P5G41T-M LX3 PLUS主板,可能和你这板子也就是集显输出接口的区别,别的都应该一样。那么这个主板的缺点是搭载的是g41 ch7芯片组,不支持ahci(ch7r以后才支持)。所以呢,磁盘性能必然弱,建议弄个sata固态硬盘,虽然这板子支持仅sata2但也可以了,效果显著,三星860evo啥的就好。内存再弄个4G就好。好了,可以再战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