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I总结--关于TI芯片之LDO那些事

楼主(2020-03-31):
PS:所有问题和回复均收集于TI员工的回复。

Q:LDO的地脚电流(GROUND CURRENT)和静态电流(QUIESCENT CURRENT)的区别是什么啊?
A:
1. GROUND CURRENT 是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的差值。所以在datasheet中给出的是地电流和输出电流之间的关系曲线;
2. 静态电流是指没有信号输入时的电流,是没有输出电流为0时的输入电流,也就是器件本身在不受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本身消耗电流。所以在LDO的datasheet中一般给出静态电流和输入电压的关系曲线;
    选型时当然时两个值越小越好。

楼主:
Q:LDO输出电容Cout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容值的要求?
A:用于稳压,同时输出电容会产生一个零点,  所以一般环路上对ESR,以及容值也有要求。

楼主:
Q:LDO的输出电容超出了数据手册中Cout的上下限,是一定会不稳定么?
A:这个也不一定,我们有时候在LDO输出也会放一个电解电容用来稳压和储能。此时寄生参数远远大于MLCC的寄生参数,所以不一定振荡,也不一定导致相位裕度变得很差,具体你要测试下(实际上我没见过LDO测试环路稳定性测试);

楼主:
Q:LDO电源抑制比PSRR该如何理解?
A:PSRR主要是针对LDO, 对于输入纹波noise的抑制。
LDO电源抑制比PSRR的解释,可以看看TI的这个**。
https://e2echina.ti.com/blogs_/b ... hive/2018/04/08/ldo

楼主:
Q:LDO中Vdrop表示什么?该如何理解?
A:Vdrop是维持最小输入下正常可输出的最小输入输出压降。,所以LDO输入必须至少大于最大Vdrop加上输入。

楼主:
Q:LDO滤波效果好,还是磁珠滤波效果好呢?
A:
LDO只能降低差摸噪音。对共模无效。

因此;噪音频带范围和性质决定LDO可能获得的效果。

对于低频差摸;高带宽LDO有较好的滤波性能。但对于差摸和高频噪音;物理电感会有更好效果。

楼主:
Q:一个LDO工作电流不够的时候,是否可以用两个LDO并联使用来达到扩流效果呢?
A:LDO并联无法均流,不能这样使用。

楼主:
Q:LDO的输出电容超过手册上的Cout会有什么后果呢?
A:只是启动上慢一点。(输出电容过大,瞬态上可以看作是启动短路,恒流充电输出电容,开始功耗有些大,输出上升相对慢点)

网友A:
LDO如何选型

网友B:
求一ldo芯片输入3.7到4.2v输出3.5v

网友C:
LDO 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D:
常用的LDO稳压芯片有哪些?

网友E:
有没有负电压输出的LDO电源管理IC呀?

网友F:
供电电流为1A,30V到3.3v的单芯片转换方案吗?

网友G:
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

网友H:
wifi模块为什么用ldo供电

网友I:
有电感的LDO有什么好处

网友D:
负载大时,用1路ldo好还是多路ldo好

网友C:
稳压IC与LDO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E:
LDO芯片没有输出电容对瞬态响应怎样?

网友B:
将12V转成5V用什么型号的LDO

网友F:
选用LDO器件要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A:
低功耗LDO电源芯片有哪些

网友I:
有没有哪款单片机有内部LDO的?

网友H:
LDO芯片TPS7A45XX系列芯片

网友G:
LDO是输出电流等于输入电流

网友J(2020-06-04):
引用 网友D:
负载大时,用1路ldo好还是多路ldo好

负载电流有多大,输入输出压差有多少V,算一下功耗就清楚选择了

网友K:
典型的LDO具有的特点是外围电路及其简单

网友L:
LDO是用来给运放提供一个稳定的供电电压

网友M:
TI的电源芯片TPS系列电源芯片

网友:
将12V转成5V用什么型号的LDO芯片呀?

网友N:
LDO的输入输出特性是怎样的

网友O:
导致 LDO 输出振荡的最常见原因是 ?

网友P:
用1路ldo好还是多路ldo好

网友Q:
DCDC效率比LDO高

网友R:
推荐几个LDO芯片型号,要求输入10V以上

网友M:
TI线性LDO芯片 LM2941S 输出纹波

网友N:
LDO中的drop out voltage 是什么含义

网友L:
只要你选择的LDO的输出要在运放的允许输入范围之内就行了

网友O:
LDO为什么一定要用钽电容?

网友P:
LDO的输入电压小于输出电压会怎样

网友K:
一般的LDO有定输出电压的版本

网友Q:
LDO的输出滤波电容是大电容靠近管脚还是小电容

网友S:
LDO的问题真多。

网友T:
LDO 和dcdc的差异

网友U:
LDO芯片,能否12V转5V

网友V:
LDO IC能用到哪些产品领域

网友W:
有锂电池稳压输出3.3vLDO芯片吗

网友X:
推荐几个LDO芯片型号

网友Y: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Z:
提供几种超低功耗的LDO

网友AA:
利用LDO芯片TPS7A45XX系列芯片,如何产生小于1V的

网友AB:
设计电路时选用LDO器件要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Y:
跟着版主多多学习了。

网友X:
LDO到底是个稳压器还是降压电路?

网友U:
LDO三端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