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

楼主(2020-03-31):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电路的工作频率高就需要选择恢复时间短的?”

这是一个考虑因素。

网友B:
业内人士都有约定俗成的说法。
对于高频信号使用的,高频二极管,高频检波管,等等说法,一般是点接触的,本来高频特性就好,就是功率小。
对于开关使用的,高频开关整流的,特别是有一定电流的,一般是面接触的,一般有快恢复特性要求。
其实多找几个应用场合的二极管的数据手册,仔细研究特性,就基本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