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itop4412开发板编译QtE5.7源码

楼主(2020-03-31):
该章节用到的文件可以在网盘的“iTOP4412 开发板资料汇总(不含光盘内容)\iTOP-
4412 开发板系统源码及镜像(其他)\QtE5.7 移植资料\iTOP-4412-QtE-移植 QtE5.7 系
统.zip”文件中找到。
7.2.3.1 编译器版本
编译 QtE5.7 用到的编译器是:
“arm-2014.05-29-arm-none-linux-gnueabi-i686-pc-linux-gnu.tar.bz2”
将编译器拷贝到“/usr/local/arm”目录下,并解压。
使用命令“cd”(一定要使用 root 账户),接着使用“vim .bashrc”命令,打开环境
变量配置文件。修改环境变量配置文件最底行(取消注释),如下图所示。

接着还需要更新一下环境变量,如下图所示,使用命令“source .bashrc”。

最后做一下环境变量测试。
重启下控制台后,在 Ubuntu 控制台中输入“arm-none-linux-gnueabi-gcc -v”,然
后回车,会出现如下图所示内容。

7.2.3.2 编译触摸
解压源码 tslib-1.4.tar.gz,然后执行如下命令。
cd tslib
./autogen.sh
./configure CC=arm-none-linux-gnueabi-gcc CXX=arm-none-linux-gnueabi-g++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
prefix=/opt/tslib1.4 ac_cv_func_malloc_0_nonnull=yes
make
make install
vim /opt/tslib1.4/etc/ts.conf 修改第二行如下

保存,退出。
7.2.3.3 编译 QtE5.7 镜像
使用“tar -vxf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5.7.0”命令解压 QtE5.7 源码,并进
入解压生成的“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5.7.0”目录。

在“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5.7.0”目录下,使用
“ vi qtbase/mkspecs/linux-arm-gnueabi-g++/qmake.conf ”命令,打开 qmake.conf
文件,并修改为如下所示内容,如下图所示,红色字体为添加或者修改的部分。
#
# qmake configuration for building with arm-linux-gnueabi-g++
#
MAKEFILE_GENERATOR = UNIX
CONFIG += incremental
QMAKE_INCREMENTAL_STYLE = sublib
QT_QPA_DEFAULT_PLATFORM = linux #eglfs
QMAKE_CFLAGS_RELEASE += -O2 -march=armv7-a
QMAKE_CXXFLAGS_RELEASE += -O2 -march=armv7-a
include(../common/linux.conf)
include(../common/gcc-base-unix.conf)include(../common/g++-unix.conf)
# modifications to g++.conf
QMAKE_CC = arm-none-linux-gnueabi-gcc
QMAKE_CXX = arm-none-linux-gnueabi-g++
QMAKE_LINK = arm-none-linux-gnueabi-g++
QMAKE_LINK_SHLIB = arm-none-linux-gnueabi-g++
# modifications to linux.conf
QMAKE_AR = arm-none-linux-gnueabi-ar cqs
QMAKE_OBJCOPY = arm-none-linux-gnueabi-objcopy
QMAKE_NM = arm-none-linux-gnueabi-nm -P
QMAKE_STRIP = arm-none-linux-gnueabi-strip
load(qt_config)
保存,退出。
使用“vi autoconfigure.sh”命令,新建“autoconfigure.sh”脚本。脚本内容如下所示。
#!/bin/sh
./configure \
-v \
-prefix /opt/qt5.7.0 \
-release \
-opensource \
-make libs \
-xplatform linux-arm-gnueabi-g++ \
-optimized-qmake \
-pch \
-qt-sql-sqlite \
-qt-libjpeg \
-qt-zlib \
-no-opengl \
-skip qt3d \
-skip qtcanvas3d \
-skip qtpurchasing \
-no-sse2 \
-no-openssl \
-no-nis \
-no-cups \
-no-glib \
-no-iconv \
-nomake examples \
-nomake tools \
-skip qtvirtualkeyboard \
-I/opt/tslib1.4/include \
-L/opt/tslib1.4/lib
exit
保存脚本,退出。使用命令“chmod 777 autoconfigure.sh”修改脚本权限,然后使用
命令“./autoconfigure.sh”执行脚本,会有版本认证,如下图。

输入“yes”即可。
接着使用编译命令“make”,之后使用安装命令“make install”。完成后,可以在
“/opt”目录下可以查看到生成的“qt5.7.0”文件,如下图所示。

在下一小节的打包过程中,会用到该文件。

网友(2020-05-08):
学习了,多谢分享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