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8003 基准电压2.4在AD采集时怎么使用?

楼主(2020-03-31):
使用VDD为参考电压时采集AD时个位数有波动,想使用2.4v的基准电压来读取,如果写入时选择了vref,读出的AD值是4095,测不到R2的电阻参考了手册,在8003上并没有vref 2.4v的电压输出引脚,问下想使用基准电压来采集时,端口应怎样配置,采集电路是否和使用VDD电路一样?
下图是使用VDD

网友A:
引脚上拉

网友B:
不管你用什么做参考电压,输入电压都不能超过参考电压,如果输入电压超过参考电压,AD值就是最大值。

楼主:
问下引脚上拉应该怎么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你用什么做参考电压,输入电压都不能超过参考电压,如果输入电压超过参考电压,AD值就是最大值。 ...

大神,使用参考电压测R2的电阻值,应该怎么实现呢

knk
计算电阻值比较麻烦,需要知道VDD电压,分压电压和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引脚上拉应该怎么接呢

你把AIN1那个引脚内部上拉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AIN1那个引脚内部上拉试试吧

谢谢,准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