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IV转换,TI这个方案为什么这么设计?

楼主:
按照光电管IV转换电路,常规用法是光电管其中一端接运放输入,通过跨阻放大形成电压。
但是,TI这个方案为什么是光电管一端接地一端接偏置,然后通过电容连接跨阻放大器呢?这样光电管的电流不是被分流了吗?这样效有什么好处呢?
TI的这个手册已经传到附件
多谢

TI的方案

TI的方案

常规用法

常规用法

Photo-Diode Current-to-Voltage Converters.pdf

网友A(2020-03-31):
光电管在反向偏置下有更好的电流源特性。当然,偏置电路的阻抗要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管在反向偏置下有更好的电流源特性。当然,偏置电路的阻抗要够大。
...

这个很好理解,我问题是如果像TI这个用法,加了偏置,然后光电管一端对地,这样光电管不是分流了吗,信号不是会损失很多吗?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B:
您的问题引起大家积极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网友C:
你说的分流是指哪里的电流分流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分流是指哪里的电流分流到哪里去?

一部分通过耦合电容进放大电路,一部分和偏置电压形成回路,不是嘛

网友D:
一看其电路应用埸合在通信或动态变化信号中,如光纤传递基带数字信号上。取得是变化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部分通过耦合电容进放大电路,一部分和偏置电压形成回路,不是嘛

这样理解怎么样,只要电容C1的容抗足够小,由于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对交流信号近似于短路,因此光电管处的变化电流主要走C1,分流到偏置网络的电流比例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理解怎么样,只要电容C1的容抗足够小,由于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对交流信号近似于短路,因此光电管处的变 ...

有点疑惑,那此时偏置网络的阻抗应该怎么考虑呢,是大还是小?毕竟后级的放大电路输入阻抗也挺大的

网友D(点评):
IVl输入级对光电管来说,输入阻抗(交流等效)是0.相当于短路。全部电流流过I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疑惑,那此时偏置网络的阻抗应该怎么考虑呢,是大还是小?毕竟后级的放大电路输入阻抗也挺大的 ...

运放电路的输入阻抗,可能应该这样去理解。由于虚短特性,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电平等于同相输入端电平(假设带宽足够),而对于一个固定在直流电平的点,其本身对交流信号的阻抗是为0的。因此才说,C1所在的支路的阻抗就是Zc1,只要频率足够大,就能远小于Rbias、Rin和Cin。比如对于10kHz的信号。C1阻抗约为159欧,Rbias = 1.2k,Rin = 40k,Cin取200pf的话,其阻抗约为79.5k。可知C1阻抗最小,分到了绝大部分电流,对于更高频率的信号,偏置电路分到的电流就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单电源用运放必須有隔直电容C1,否則沒法动作。除非光电二极管是跨接在运放正页输入端,不过本元件 ...

非常感谢!!

网友F(2020-06-29):
我估计楼主没有注意TI方案中,虚线框里面的文字说明,啥分压,分流啊,那一块都是PD的等效电路,就是一个单个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