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P32MC204能不能直接替换dsPIC33FJ32MC204?

楼主(2020-03-31):
请教一下,现板子上现用的是dsPIC33FJ32MC204,手头上现有dsPIC33EP32MC204,能否不改动板子直接替换而工作正常?谢谢先。

网友A:
对照数据手册看引脚能不能兼容

网友B:
通常来说硬件上是兼容的, 问题不大.
软件需要修改下, 有几个寄存器的功能有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来说硬件上是兼容的, 问题不大.
软件需要修改下, 有几个寄存器的功能有修改.. ...

谢谢朋友的回复,我试一试。

网友:
一般寄出去定义不一样的话,是要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