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的经验

楼主(2020-03-31):
(无正文)

网友A:
改供电的带载能力或者加个大一点的电容更好吧,啊,改程序分流了呗

楼主(点评):
为了解决这问题,花了我1天多的时间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就好

楼主:
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想法
提高负载欠压中断,设定闽值电压2.7V,这样MCU能更早反应关的更快
那怕电源工作电流非常小,驱动负载,最多负载不工作而已
也要先保证MCU极端下不假死不复位

考虑到MCU电压范围最低也就2v左右,更稳妥点
低压复位是正常操作下才打开,2.2V默认

void UVP_Req()
{
RSTCFG=0x02;             //2.7V低压
    PCON&=~UVP_STA;        //低压检测标志清0
         RSTCFG&=~0x40;   //允许低压中断
         ELVD = 1;              //低压监测中断允许
}

void UVP_Rst()
{
    RSTCFG=0x00;              //2.2V低压
    PCON&=~UVP_STA;        //低压检测标志清0
         ELVD = 0;              //低压监测中断禁止
    RSTCFG|=0x40;    //产生低压复位
}

网友B:
有类似经历,解决方法,启动延时0.5s,开低电压复位。
这个属于ems中电源跌落问题。汽车上有这个测试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类似经历,解决方法,启动延时0.5s,开低电压复位。
这个属于ems中电源跌落问题。汽车上有这个测试项目。 ...

翻了下,找了个几乎空了的电池,驱动负载
10UF电容撑了1.5MS过去了
我这个一旦死了,MCU就彻底回不来了
如果是电池直接会被耗到空
上电第一时间就有个驱动负载的动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翻了下,找了个几乎空了的电池,驱动负载
10UF电容撑了1.5MS过去了
我这个一旦死了,MCU就彻底回不来了

你这个死机,非得断电,才能重启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死机,非得断电,才能重启正常吗?

上电驱动负载,电流不足->MCU复位->又上电驱动负载,电流不足->MCU又复位
用电池或电源带不动负载下,就是这么个死循环,直接耗到死
我要解决的事情就是
上电驱动负载,那怕电流不足->MCU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电驱动负载,电流不足->MCU复位->又上电驱动负载,电流不足->MCU又复位
用电池或电源带不动负载下,就 ...

看了波形,电机负载可以用pwm 软起动。起动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波形,电机负载可以用pwm 软起动。起动电流小

脉冲电磁阀,我要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