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恒流源电路需要注意哪些参数才能达到0.1%的精度

楼主(2020-03-31):
我想要这个电路模型搭一个1.5MA ±0.1%的恒流源 请问我该注意哪些参数呢 现在知道两边的电阻温漂,精度
运放的温漂 偏置电压等 还有这几个电阻R应该取多大好呢

网友A:
用这个电路做不到这个精度!
要做一系列的补偿才行。

楼主(点评):
大佬 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吗 或者我这个电路该怎么做补偿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已经把论文链接发你短消息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收到了 谢谢

网友B:
首先,你要用一个性能很好的运放。
然后,你要有一个稳定度很高的电压基准。
之后,你的采样电阻RS在工作温度范围内的温漂要远小于0.1%,注意温漂。
再有,相连两个电阻R的匹配精度、温漂差异都要远小于0.1%。

以上能满足,则有可能做出来。

网友C:
干吗这么关注精度,我觉得只要关注温漂稳定性即可,电流大小,难道不可以微调吗?

楼主(点评):
有道理 我开始没想到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