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硬件工程师的情怀-福禄克万用表维修

楼主(2020-03-31):
    一个有情怀的硬件工程师,往往是一个好工程师。他爱护他使用的工具,爱惜所有元器件,不忍心扔掉当前没有用的也许将来会用到的电子器件,哪怕只是一个电阻。我见过一些工程师,大家作风,调试板子,怀疑器件有问题,焊下更换,换下的器件,往往随手丢弃,哪怕他还没有分析这个器件是否真坏,哪怕这个器件价值不菲,在他眼里,那是公家的。当我问他,刚才故障元器件哪里有故障,给个分析报告,然后他就去翻垃圾桶去了。
   先说说20年前的事情,没钱呢,买了一台二手的486电脑,设计PCB,顺便搞搞单片机编程。这个显示器,估计是垃圾堆捡回来的,当时可以显示,每多久坏了,只见显示器吱吱叫,图像扭曲变形,然后行管击穿了。因为在保修期,去电脑城免费维修换了一个行管。然后没几个月,故障复发,行管又击穿了。算了,过了保修期,自己修理呗,我知道肯定不是行管的问题,肯定有其它问题,但是即使仔细检查,好的时候啥都好的,查不出任何问题。自己换一个行管,把行扫描输出电路全部焊接一下,怀疑虚焊。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发现行幅不稳定,时间稍长又击穿了。唉,一个行管也10元钱呢,真放弃了,把整个显示器主板都拆下来,想报废算了,等把主板拆下来,准备搞几个有用的器件拆下来,突然发现似乎行输出部分主板特别脏,用手摸,油腻腻的,恍然大悟。赶紧用肥皂水清洗,再酒精冲洗,电吹风吹干,换上行管,真别说,直到买了新电脑,这个电脑50元卖掉时,显示器还是好的。
    说了上面这件事,大家应该知道了,福禄克万用表是啥故障了。没错,福禄克万用表的电池一旦漏液,这个电池仓设计有问题,主板马上会被电池液腐蚀。一旦腐蚀,维修真是伤脑筋,由于没有了酒精,直接把万用表主板拆下,用肥皂水清洗,吹干,感觉好了。过几天,又发现电压不准,电阻不准,今天准的,明天不准了,晴天准的,雨天不准了。再次维修,再次清洗,还用热风枪焊接加热,只是故障轻了一些,还是无法根治。看看这个陪了我多年的伙伴,也是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突然想起单位车间有洗板水,把板子拿到单位,用洗板水仔仔细细清洗一遍,再清水冲洗,再热风枪吹干,装好,竟然完全修好了,使用很多天了,电压电阻时不时不准的故障没有了。看来,硬件工程师,仔细认真是非常必要的。

楼主:
一个好的设计,只要你用了干电池,结构设计就应该考虑到,即使电池漏液,尽量不导致整个主板都报废。
显然,福禄克万用表的设计,考虑不周。也许老外认为,你坏了可以买个新的呀。

想起去年的一件事,给老岳父买一台海信的32英寸液晶电视机,整机才999元,遥控器不配电池,自己买了2节双鹿7号电池。过了一周,岳父说,遥控器不灵了。过去看,电池漏液了,擦干净,换上新电池,还是不工作。打电话给售后,对方说,你遥控器用了双鹿电池吧,肯定是电池漏液了,这个不保修的,换新遥控器80元,建议你自己想办法。和海信售后闹僵了,投诉也没有用,以后不买海信电视了。回家拆开遥控器,仔细一看,原来不是普通做法的遥控器,不是导电橡胶,是金属帽的按键,短短几天,电池液已经渗漏到里面了,撕下按键,碳膜焊盘都搞坏几处,想办法跳线,彻底清洗,修复。

海信遥控器设计问题:
1、非常规设计,MCU主控,碳膜和金属帽按键,碳膜不牢固,撕下按键,碳膜断了几处。
2、电池漏液,很快渗漏到按键里面,无法清洗,而且结构上没有任何保护,距离很近,有过孔,很短时间就损坏,显然产品没有做过电池漏液测试。

胡说,没做过电池漏液测试,怎么知道你的就是电池漏液造成的呢?

网友A:
以前聊天,说你们村电视都是你修的,说会维修家电。
从这描述维修过程来看,根本没入门。

如果烧行管,那么高压包初级100多伏供电端串联的保险电阻,必定会烧,只换行管是不行的。
即便是换行管,也不能买个新的直接上,必须查逆程电容容量有没有变小,查不出来,换上新行管时,供电端串100W钨丝灯泡,然后再通电试机。

@xukun977 :28年历史的MF47已经可以归入收藏品咯。前两天看有人在闲鱼上挂的,好像要两三百呢。什么大红袍、大绿袍的。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呐。就怕一张嘴就露怯咯。
@123987 :你是土豪,我用南京MF-47,28年了,中间烧过两次电阻小故障。
@xukun977 :说教实不敢当!大师在模拟技术里的造诣21ic论坛谁人不知,那个不晓?!
@xukun977 :土豪就是土豪。我一个福克(没有禄)的万用表还用个十几年呐。一个福禄克的表说扔就给扔了。大气!
@123987 :另外,你要搞清楚,我这里说的保险丝,到底是保护行管的,还是保护开关电源的,搞清楚后再来说教。
@123987 :我看是把坏表扔了,买个新的更容易。
@xukun977 :您了就不算算机器维修的难易程度、时间成本以及对品牌美誉度的影响?是换个行管容易还是换个保险丝容易?有时候不能光考虑钱,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目光有些短浅。
@123987 :**,你也是高手,一个行管才几块钱,而福禄克等仪表中快速保险丝是几十元,为了保护几元钱的行管,代价是烧掉几十元一个保险丝,这种事也只有实战家能干得出来。
保险电阻的反应时间是否足够快?是否有还没反应过来就把行管击穿的可能。记得我一个玩音响的朋友保险丝都要买进口的,我当时很是不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他说要在电流击穿功率器件之前保险丝就得爆掉,这就要求保险丝的反应时间足够快。徐大师也就这样了。还是和那个什么大师搞搞理论研究吧。

网友B:
看了很多产品的确说,产品长时间不用,拿出电池。

网友A:
32寸电视机屏幕大的图纸,我看过数百张,信号流程全标出来,各个元器件的作用也标出来,即便是专业家电维修学校的学生,也没有我研究的细。

行家啊
为这标注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聊天,说你们村电视都是你修的,说会维修家电。
从这描述维修过程来看,根本没入门。

你懂,你厉害。
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查过逆程电容,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好的时候啥都好的,电路都大致解剖过了,波形都好的,器件没有发现坏的。
故障时,突然行幅行频不稳,然后行管击穿,每次动了烙铁焊接,漏电就少了,时间一久故障出现。
故障一旦出现,就几秒,行管击穿,来不及检查啥的。别以为你的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

以前西湖电视机,逆程电容,有一个容量小的,击穿概率很大,凡是电源保护的,十有**是这个电容击穿,应急维修,剪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很多产品的确说,产品长时间不用,拿出电池。

双鹿电池,新买的,一周,漏液了,请了解一下!
我们设计时,要从设计的角度考虑,即使用户怎么怎么的,产品都耐用!

电视厂家是不造遥控器的,都是采购自第三方。

网友B:
以前的电视机很耐用,现在的液晶,没几年就坏,据说led坏了。

网友A:
逛论坛,最讨厌的是碰到略微那个一点的,导致没法发挥水平。
碰到不怎么那个的,是最爽的,说什么,信什么,不尴尬。

维修电视,必须精通烧行管维修技术
因为开关电源、行输出和中周,这几个中前两个是高压大电流场合,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而烧行管,维修人员要能判断是什么类型的击穿。
如果开机瞬间立即烧毁,一般是电压击穿,此时管子不热,原因可能是并联的几个逆城电容有开路,或行频太低、行逆城脉冲电压太高。
所以很多电视都是用多个逆城电容并联,防止因某个电容损坏而烧行管。

如果开机后过一会才烧,管子很烫,是电流型或功率型击穿。原因是高压包或它的负载短路,以及行激励不足。

根据楼主描述现象,他那个应该属于后面一种,原因可能是有短路,或行激励不足。

网友A:
这种情况的正确维修方法,是换上信行管后,用万用表监视电源电压,同时用塑料把螺丝刀轻轻敲击电路板左边(电源和行输出部分),一般故障就会再现。
如果故障再现时,电源电压不变-----根据楼主描述,应该如此----然后用万用表监视行振荡电路供电电压,因为楼主说行严重不同步,且行输出有异响,应该是行频瞬间太低,行激励严重不足

所以问题应该是行振荡部分电路有虚焊。

而楼主拿个烙铁,漫无目标的乱焊行输出,当然搞不定了,即便修好了,也搞不清为何损坏,哪儿损坏。

@lfc315 :他这个是稀里糊涂搞维修,为何坏的没搞清,怎么修好的也不知道。所以没法说了。
楼主都说了,清洗板子之后就好了呀

网友C:
公司一台泰克示波器TDS3054B,屏幕扭曲严重,多次拆机找不到故障原因。后来下定决心彻底拆散,结果认为最不可能接触不好的地方出了问题!现在已经一切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逛论坛,最讨厌的是碰到略微那个一点的,导致没法发挥水平。
碰到不怎么那个的,是最爽的,说什么,信什 ...

前辈,看你经验非常丰富啊,能不能露一手;
有个帖子求电流保护电路,能不能设计个低成本又可靠的出来:
https://bbs.21ic.com/icview-288723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的正确维修方法,是换上信行管后,用万用表监视电源电压,同时用塑料把螺丝刀轻轻敲击电 ...

你厉害,我经历的事情好像是你遇见似的,行振荡并非电视机方案,20多年了,好像是一个8脚的国半的芯片。并非虚焊,是漏电,是高压部分向低压电路放电。高压漏电和普通漏电差别很大的,有“门限”特性,具体就不和你说了。我不给结论,你就不懂,看来是个水货教授或者书呆子教授。就也是维修工和设计工程师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辈,看你经验非常丰富啊,能不能露一手;
有个帖子求电流保护电路,能不能设计个低成本又可靠的出来:
...

方案多如牛毛,随便弄一个就行,因为那个帖子的要求就一句话【电压12V,保护电流4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方案多如牛毛,随便弄一个就行,因为那个帖子的要求就一句话【电压12V,保护电流4A】
...

能不能弄出来个您觉得最佳的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厉害,我经历的事情好像是你遇见似的,行振荡并非电视机方案,20多年了,好像是一个8脚的国半的芯片。 ...

没办法,虽然我是个水货,方圆几里路的都喜欢找我这个水货搞家电,所以周末就玩电路当做放松身心的手段。

电路板聚了一箱子!

不过人家找我,可能是另一个原因:免费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虽然我是个水货,方圆几里路的都喜欢找我这个水货搞家电,所以周末就玩电路当做放松身心的手段 ...

只要免费,肯定有人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要免费,肯定有人找

错!
倘若你把机器,由聋子治成了哑巴,要不了多久,就会“臭名远扬”,不要钱人家也不敢找你啊

当然了,最爽的是“三无故障”,随便怎么整,最后最多还是三无,不会把聋子制成哑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错!
倘若你把机器,由聋子治成了哑巴,要不了多久,就会“臭名远扬”,不要钱人家也不敢找你啊

修得多了,手艺就上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错!
倘若你把机器,由聋子治成了哑巴,要不了多久,就会“臭名远扬”,不要钱人家也不敢找你啊

最怕的是父老乡亲,看你会修,把一些几十年前的古董拿过来给你修,一拆就散架,或者元件都找不到合适的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怕的是父老乡亲,看你会修,把一些几十年前的古董拿过来给你修,一拆就散架,或者元件都找不到合适的换 ...

过流保护,最基本的一种,加检流电阻:

第二大类方法,比上面那种精确多了,它不是直接限制电流,而是用反馈电路来控制电流的极限,下图叫无需电阻的电压-电流转换器!!

分立件设计和IC设计,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实现方法不同罢了----IC里拼命使用不值钱的管子,分立设计尽可能少用有源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前辈,看你经验非常丰富啊,能不能露一手;
有个帖子求电流保护电路,能不能设计个低成本又可靠的出来:
...

这个芯片用过吗?

改成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弄个有类似SCR锁住就可以了。

这个芯片是量产芯片,价格低廉,就是两个mos贵点,不过也可以接受。

网友A:
多MOS,多3毛钱,确实可以接受:

但可惜锂电保护的电压范围不符合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用过吗?

改成这样

打算做什么用途呢?
电路我看着没什么问题,只是不是共地的,好像可以应用的场合比较少。

网友A:
DW01的实际电路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打算做什么用途呢?
电路我看着没什么问题,只是不是共地的,好像可以应用的场合比较少。 ...

电流保护,过压保护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流保护,过压保护都有。

好像电压只能用在10V以下?
过流没得调节阀值,印象里是靠选MOS管的导通电阻来控制过流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打算做什么用途呢?
电路我看着没什么问题,只是不是共地的,好像可以应用的场合比较少。 ...

楼主:
锂电池保护电路,已经极大批量的产品,直接用现成的成本最低。
用2个MOS,那是必须的,充电放电双向保护,必须2个NMOS背靠背串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最基本的一种,加检流电阻:

原理大致明白了,就是想看看有什么巧妙些的电路,成本、性能都优秀的

网友D:
VIN+不能太高呀?看芯片手册耐压12V左右,M1在过压关断之后,BATT-端电压是跟VIN+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VIN+不能太高呀?看芯片手册耐压12V左右,M1在过压关断之后,BATT-端电压是跟VIN+一样的。 ...

真正的地,在gnd那里。
m1和m2关断了是断路,Vin+和bat-,电流为0,电压接近相等。m1和m2承受耐压。
应该是CS脚要采取措施,不过芯片内部有esd,电阻搞大点应该没事。

芯片耗电那么小,T1都可以不用了,R1 R2分压都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地,在gnd那里。
m1和m2关断了是断路,Vin+和bat-,电流为0,电压接近相等。m1和m2承受耐压。
应该 ...

像你这么说,应该在VCC和GND之间加个稳压二极管钳位。

网友D:
要是能改一下,把NMOS管换PMOS管,放在电源端控制,可以应用的地方就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像你这么说,应该在VCC和GND之间加个稳压二极管钳位。

CS4脚的基准电压是150mv
4A的电流=150/4=37.5毫欧。两个mos管每个18.75毫欧,这种没采样电阻的电流保护,精度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地,在gnd那里。
m1和m2关断了是断路,Vin+和bat-,电流为0,电压接近相等。m1和m2承受耐压。
应该 ...

CS端(VM),按手册里面应该是对VCC接二极管钳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改一下,把NMOS管换PMOS管,放在电源端控制,可以应用的地方就很多了。 ...

高电平的找过了,有那种mos驱动芯片,把nmos变成高电平的开关用的(非pwm),外置取样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S端(VM),按手册里面应该是对VCC接二极管钳位的。

这种就是高电平,带短路保护的。不过nmos是外置的,电流很大的。

这种芯片性能好电路简单,就是成本高

楼主:
普通锂电池保护,选择NMOS有原因的,NMOS便宜性能好

嗯,只是要共地就不好用NM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用过吗?

改成这样

大概想了个改法,不知道行不行;芯片里面的逻辑判断太多,没仔细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概想了个改法,不知道行不行;芯片里面的逻辑判断太多,没仔细研究。

看了逻辑:OC这个脚可以不要。是充电的。

@叶春勇 :CO端可以做输入超压保护。
@lfc315 :短路,主要是mos的vds的保护。瞬间大电流,寄生电感弄出来的高压,把mos瞬间搞死。我用单片机搞过电流保护。短路环节,有瞬间过热,还有瞬间过vds。
过流/短路状态下关断,关断时间太慢的话。MOS管可能瞬间过热。
4A感觉问题不大的,这种有个100us,估计都够用了。15-20A短路,贴片封装特别难,这种反应必须100us一下。
@lfc315 :CO (charge)充电控制端。 DO (discharge)放电控制端。我们用这个芯片用来放电,不是充电。
用T5去断开负载,感觉功率MOS关断太慢。
CO是负责过压关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概想了个改法,不知道行不行;芯片里面的逻辑判断太多,没仔细研究。

这种线性led芯片如何,改下rcs。也是量产的
1、cs端要进单片机,进行过流保护。
2、用个ntc加电阻,转换成电压,接dim。ntc测量主mos温度,一旦温度过高,触发dim,有个芯片叫en,关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了逻辑:OC这个脚可以不要。是充电的。

可惜,这种形式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共地的问题;
按这种形式,用个比较器/运放都可以实现的,成本也差不了太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惜,这种形式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共地的问题;
按这种形式,用个比较器/运放都可以实现的,成本也差不了太 ...

这个是开关电源副边反馈芯片,也可以实现过流。
集成电路找了找,就这么三种,都是负端采集电流。估计芯片好设计。
高边的,汽车用的多。4A有带mos的成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开关电源副边反馈芯片,也可以实现过流。
集成电路找了找,就这么三种,都是负端采集电流。估计芯 ...

实现功能的电路有好多,主要是想找个成本好的,有点难;
也没大牛愿意花时间去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实现功能的电路有好多,主要是想找个成本好的,有点难;
也没大牛愿意花时间去玩。 ...

这种短路10a以上的可以弄弄。4a直接有现成芯片,贵不了多少。

网友F:
这个只能怪电池吧  福禄克也不会想到 电池会漏液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好的设计,只要你用了干电池,结构设计就应该考虑到,即使电池漏液,尽量不导致整个主板都报废。
显然 ...

你也不看看一个遥控器成本是多少钱。正常情况遥控器厂家给到主机厂也就是几块钱上下。90%的遥控器都不会超过十块钱。就这还要求漏液测试、结构还要考虑周到,还要有保护措施、呵呵!就是个低值易耗品,难道要按照航天级产品给你设计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懂,你厉害。
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查过逆程电容,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好的时候啥都好的,电路都大致解 ...

8九现在也是敏感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也不看看一个遥控器成本是多少钱。正常情况遥控器厂家给到主机厂也就是几块钱上下。90%的遥控器都不会 ...

遥控器坏了,买个新的要70-80元,电视机整套才999

@gx_huang :那就没办法了。
@123987 :淘宝也这个价,他是自己MCU设计的遥控器,市面上当时还没有对应的山寨遥控器
你就不会上淘宝自己配个遥控器?正常价格在10-20元左右。遥控器厂家给电视机厂家的价格估计在5、6块左右。所以遥控器厂家还是很乐意在淘宝上做零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