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超声波流量计量电路

楼主(2020-03-31):
MS1030 是一款针对超声波流量高精度测量电路,它具
有高精度,高稳定性,高效率的特点;它的测量精度高达
15PS,测量范围从 500NS~4MS@4MHZ 的测量范围,在第一波
模式情况下,内部比较器的 offset 可编程范围为±
127mV,而且还另外增加了±64mV 的比较偏置电压;单向测
量回波最多达 8 个回波脉冲,内嵌顺逆流自动测量模式,测
量完成后顺流和逆流的 8 个回波脉冲值及 8 个回波脉冲的和
均有独立的结果寄存器,该测量模式既提高精度,也降大大
低了测量功耗;该电路的封装管脚完全和 MS1022 PIN to
PIN 兼容,客户在替换上非常便捷。

楼主:
主要特点
流量测量单元:
 测量精度高达 15ps,1LSB 达 3.8 ps
 测量范围 500ns 至 4ms @4MHZ
 最多可以测量 8 个回波信号,而且将 8 个回波信号测量
值进行累加并放入结果寄存器
 通过 StartTOFRestart 命令并自动测量顺流和逆流,
测量完成后 INTN 产生中断
 具有高精度脉宽检测单元
模拟输入电路:
 内嵌稳定低漂移精密比较器,失调电压 1mv(典型)
 内嵌可编程比较器偏置电压,编程电压-64~62MV
 内嵌第一波检测功能,且可编程偏置电压达±127 mV
 模拟部分在非测量时间进行关闭,功耗小于 50nA
脉冲发生单元:
 内嵌两个脉冲发生器,单个最多可生成 127 个脉冲
 脉冲发生器发送脉冲频率从 62.5KHZ~2MHZ @4MHZ
 脉冲发生器单个输出电流可达 48MA 电流
 两个脉冲输出管脚具有单个反向功能
温度测量单元:
 2 个或 4 个温度传感器, PT500/PT1000
 内嵌施密特触发器
 超低功耗(每 30 秒测量一次时为 0.08uA)
其他功能:
 上升或/和下降沿触发测量
 高精度的 STOP 屏蔽窗口
 低功耗 32K 振荡器(4UA)
 4 线 SPI 通信接口
 工作电压 2.5V 至 3.6V
 工作温度-40℃至+125℃
 QFN32

网友A(2020-07-01):
我这做陶瓷阀芯和陶瓷柱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