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51系列的管脚5V容限的问题

楼主(2020-03-31):
准备使用M451VE6AE,在看数据手册时,看到只有部分管脚支持5V容限。我cpu 5V供电,并且使用cpu的AD功能。而且AVDD也是5V。而对应的AD管脚(PB口)都不是5V容限的,这应该怎样处理?h:\1.jpg

楼主:
在下面的图中说了ADC最高可以使用到AVDD。那如果把这个管脚(例如PB0)配置成通用IO脚,还能支持5V电压吗?

网友A:
电压容限是指驱动器的输出与接收端输入在最坏情况下的灵敏度之间的差值。很多器件都是输入电压敏感的。
这是指的一个范围差,不是说不支持5V。

搞清楚IO电平容差和IO口5V耐受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容限是指驱动器的输出与接收端输入在最坏情况下的灵敏度之间的差值。很多器件都是输入电压敏感的。
这 ...

多谢。以前一直把概念弄错了。

按这个理解,现在依然错

网友B:
我以前也是这么理解的,这个论坛版块好像谁发帖问过,有版主回复了, 就是这么解释的意思

哪个版主这么水?

网友C:
以前没接触过这个概念

网友D:
您的问题引起大家积极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欢迎体验~

网友E(2021-05-13):
AVDD和VDD是5V供电那么AD的就可以输入5V。5V容限是指VDD低于5V时(比如3.3V供电),那些脚可以输入5V的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压容限是指驱动器的输出与接收端输入在最坏情况下的灵敏度之间的差值。很多器件都是输入电压敏感的。
这 ...

理解错误。
5V容限不是指这个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VDD和VDD是5V供电那么AD的就可以输入5V。5V容限是指VDD低于5V时(比如3.3V供电),那些脚可以输入5V的信号 ...

这才是正确的理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以前一直把概念弄错了。

如果你照楼上的理解,那你现在的理解依然是错的。

网友G(2021-08-14):
就好像,你手机充电用的5Vusb,你说你手机支持5v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