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EMI整改经验总结

楼主(2020-03-31):
开关电源EMI整改中,关于不同频段干扰原因及抑制办法:

一、1MHZ以内----以差模干扰为主(整改建议)

1. 增大X电容量;

2. 添加差模电感;

3. 小功率电源可采用PI型滤波器处理(建议靠近变压器的电解电容可选用较大些)。

二、1MHZ---5MHZ---差模共模混合

采用输入端并联一系列X电容来滤除差摸干扰并分析出是哪种干扰超标并以解决,(整改建议)

1. 对于差模干扰超标可调整X电容量,添加差模电感器,调差模电感量;

2. 对于共模干扰超标可添加共模电感,选用合理的电感量来抑制;

3. 也可改变整流二极管特性来处理一对快速二极管如FR107一对普通整流二极管1N4007。

三、5M---以上以共摸干扰为主,采用抑制共摸的方法。(整改建议)

对于外壳接地的,在地线上用一个磁环串绕2-3圈会对10MHZ以上干扰有较大的衰减作用;

可选择紧贴变压器的铁芯粘铜箔, 铜箔闭环。

处理后端输出整流管的吸收电路和初级大电路并联电容的大小。

四、对于20--30MHZ,(整改建议)

1. 对于一类产品可以采用调整对地Y2电容量或改变Y2电容位置;

2. 调整一二次侧间的Y1电容位置及参数值;

3. 在变压器外面包铜箔;变压器最里层加屏蔽层;调整变压器的各绕组的排布。

4. 改变PCB LAYOUT;

5. 输出线前面接一个双线并绕的小共模电感;

6. 在输出整流管两端并联RC滤波器且调整合理的参数;

7. 在变压器与MOSFET之间加BEAD CORE;

8. 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9. 可以用增大MOS驱动电阻。

五、30---50MHZ 普遍是MOS管高速开通关断引起(整改建议)

1. 可以用增大MOS驱动电阻;

2. RCD缓冲电路采用1N4007慢管;

3. VCC供电电压用1N4007慢管来解决;

4. 或者输出线前端串接一个双线并绕的小共模电感;

5. 在MOSFET的D-S脚并联一个小吸收电路;

6. 在变压器与MOSFET之间加BEAD CORE;

7. 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8. PCB心LAYOUT时大电解电容,变压器,MOS构成的电路环尽可能的小;

9. 变压器,输出二极管,输出平波电解电容构成的电路环尽可能的小。

50---100MHZ 普遍是输出整流管反向恢复电流引起

1. 可以在整流管上串磁珠;

2. 调整输出整流管的吸收电路参数;

3. 可改变一二次侧跨接Y电容支路的阻抗,如PIN脚处加BEAD CORE或串接适当的电阻;

4. 也可改变MOSFET,输出整流二极管的本体向空间的辐射(如铁夹卡MOSFET; 铁夹卡DIODE,改变散热器的接地点)。

5. 增加屏蔽铜箔抑制向空间辐射。

200MHZ以上开关电源已基本辐射量很小,一般可过EMI标准

补充说明:

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初次间一般是屏蔽层的,以上未加缀述。

开关电源是高频产品,PCB的元器件布局对EMI。请密切注意此点。

开关电源若有机械外壳,外壳的结构对辐射有很大的影响。请密切注意此点。

主开关管,主二极管不同的生产厂家参数有一定的差异,对EMC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