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检修方法及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31):
1、开关电源的检修方法
①假负载法。在维修开关电源时,为区分故障是出在负载电路还是电源本身出现故障,经常需要断开负载,并在电源输出端(一般为12V)加上假负载进行试机。之所以要接假负载,是因为在开关管截止期间,存储在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的能量要向次级释放,如果不接假负载,则开关变压器存储的能量无处释放,极易导致开关管击穿损坏。
关于假负载的选取,一般选取30一66W/12V的灯泡〔汽车或摩托车上用)作假负载,
这样做的优点是直观方便,根据灯泡是否发光和发光的亮度可知电源是否有电压输出及输出电压的高低。为了减小启动电流,也可采用30W的电烙铁或大功率600Q一1kn电阻作假负载。

②短路法。液晶显示器的开关电源,较多地采用了带光电祸合器的直接取样稳压控制电路,当输出电压高时,可采用短路法来区分故障范围。

③串联灯泡法。所谓串联灯泡法,就是指取掉输入回路的保险丝,用一个f 0W/220V的灯泡串在保险丝两端。通入交流电压后,若灯泡很亮,则说明电路有短路现象。由于灯泡有一定程度的阻值,如60W/220V的灯泡,其阻值约为soon〔指热阻),因此灯泡可以起到一定的限流作用。
这样,一方面能直观地通过灯泡的明亮度来大致判断电路的故障;另一方面,灯泡的限流作用不至于立即使己有短路的电路烧坏元件。排除短路故障后,灯泡的亮度自然会变暗,最后再取掉灯泡,上保险丝。

④替换法。目前,在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中,一般使用一块电源控制芯片,而此类电源控制芯片已经非常便宜。因此,怀疑电源控制芯片有问题时,建议使用替换法进行更换。

2、开关电源常见故障维修
液晶显示器的开关电源部分与CRT显示器的基本原理是相似的。因此,它们在检修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这部分电路,常见的故障现象是开机烧保险丝管、开机无输出、一有输出但电压高或低等,由于大家对这类故障已经比较熟悉,因此下面简要介绍这部分电路的检修思路。
①保险丝烧断保险管。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检查300V以上的大滤波电容、整流桥各二极管及开关管粤部位,抗干扰电路出问题也会导致保险丝管烧断、发黑。值得注意的是,因开关管击穿而导致的保险丝管烧断往往还伴随着过流检测电阻和电源控制芯片的损坏。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也很容易和保险丝一起烧坏。

②无输出,但保险丝管正常。这种现象说明开关电源未工作,或者工作后进入了保护状态。首先,测量电源控制芯片的启动脚是否有启动电压,若无启动电压或者启动电压太低,则检查启动电阻和启动脚外接的元件是否有漏电存在。此时,若电源控制芯片正常,则经上述检查可很快查到故障。
若有启动电压,则测量控制芯片的输出端在开机瞬间是否有高低电平的跳变。若无跳变,则说明控制芯片、外围振荡电路元件或保护电路有问题,可先代换控制芯片,然后再检查外围元件。若有跳变,则一般为开关管不良或损坏。

③有输出电压,但输出电压过高。在液晶显示器中,这种故障往往来自稳压取样和稳压控制电路。直流输出十取样电阻十误差取样放大器(如TL431)+光电祸合器+电源控制芯片等电路共同构成了一个闭合的控制环路,在这一环节中,任何一处出问题都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