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 开发板问题

楼主(2020-03-31):
   手上有一块 NuTiny-EVB-NUC_QFN88 V1.4,网站上提供的资料是v1.5的请问v1.4与v1.5的区别在哪里?
Sample Code 能否通用?有没有v1.4的资料可下载?

网友A:
这个板子这么简单,你可以对比一下看看,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A:
网上现在只有1.6版本的了,你这个应该最小系统是一样的,估计就是烧录器版本不同,无碍。

网友A:
另外开发板都配套的有个光盘啊,你看看你的光盘里面有没有那个资料。

网友B:
应该就是个最小系统吧
这个系列的板子都是最小系统,最多加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