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 的外部中断2-15没法使用,谁遇到过?

楼主(2020-03-31):
HC89S003F4 TSSOP20  这款单片机的外部中断2-15 ,没法正常使用的,据圣芯电子的技术员说要刷ISP固件才可以正常使用11-14中断,但是我刷了ISP固件后,我的程序完全没法正常运行了。没刷之前还可以正常驱动屏幕,刷了之后再刷我的程序,连屏幕都没显示了。然后就想办法改用外部中断9,结果一样是进不去中断,试了一下中断0和中断1可以正常进入。问企业QQ的技术好久都没有回复,郁闷死了这次……

网友A:
芯圣技术客服象个摆设!

楼主:
实在是不理解,这种基础性的外设功能都会出错,郁闷的不行,而且资料里根本没有提到需要先刷ISP固件才能使用外部11-14中断,其他外部中断也莫名其妙出问题,不能工作,我检查来检查去都查不出原因,但是状态位检查的时候确实已经置位了。好无语啊。这批是实在没办法了已经做了板了,下批换赛元的试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是不理解,这种基础性的外设功能都会出错,郁闷的不行,而且资料里根本没有提到需要先刷ISP固件才能使 ...

贴程序吧,软件错误的概率更大一些
我用了003的大多数模块,还没发现错误,发现的问题是官方的头文件写法居然有问题,我是直接用寄存器,按照手册自己写程序的,怀疑例子里面有错误的概率不小,至少看上去不算规范的地方不少。

网友C:
芯片代理,技术支持Q4150210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程序吧,软件错误的概率更大一些
我用了003的大多数模块,还没发现错误,发现的问题是官方的头文件写法 ...

找到解决方法了,原因还是不清楚,同一个程序,先刷ISP固件,然后再刷程序,然后程序就完全跑飞了,再重新清空整个芯片,再重新直接刷程序就可以正常使用外部中断11了,试了二片都是这情况,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现在把PCB重做了改用INT0了,啥问题都没有了…………。我感觉这个外部中断11-14能不用最好不用,问题太奇怪了。外部中断10也是神神经经的,同一个程序怎么调都不行,不理它第二天,还是同一个程序又可以正常用了…………用外0和外1没有任何问题,随便用

网友D(2020-11-13):
引用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原因还是不清楚,同一个程序,先刷ISP固件,然后再刷程序,然后程序就完全跑飞了,再重 ...

我的89F0541用外部中断8-17也有类似问题,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E:
我用8S001P也是,只用了外部中短0,也是开始搞不定,结果发现次芯片外中断程序内要清楚标志,必须关闭中断才行。就这一条,折腾了一周。手册藐视看了个遍,发现有这个的介绍,但是事实与他们的手册描述并不一致,中断方式或者查询方式的中断标志清楚必须先关中断才行。

网友F:
看来写代码之前是必须要熟读技术手册的,这种在51内核上各种修改的芯片需要避过各种各样的坑的。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