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有使用RC振荡电路进行压频转换测温的吗?

楼主(2020-03-31):
请问有使用RC振荡电路进行压频转换测温的吗?(英飞凌的解决方案)电容C的容量如何选取以及比较器输出的频率如何转换为NTC的电阻值?希望有使用过这个方案的工程师能够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xch
笔形电子体温计 用这种方案https://www.holtek.com.tw/web/guest/applicationpage/-/apid/226

网友A:
计算的话,比较难。
影响变量,电源电压,R11/R12比值,NTC电阻,电容大小,比较器灵敏度,Q1的be结电容。

在确定电压,确定比较器,确定R11/R12比值,确定Q1,确定NTC电阻,实际搭一个电路,调整电容。
通过改变电容,来建立曲线。应该是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行,可参考方波→三角波,要有迟滞特性才有触发作用。

您好,请问您说的方波→三角波是哪个电路,还麻烦说一下,感谢

网友C:
您的问题引起大家积极讨论,奖励您100家园币

网友A:
@king5555 这个电路这么一改就是sigma-delta adc

网友A:
这是sigma-delta adc 原理框图

网友D:
一楼的图,运放加一粒合适阻值的 施密特触发反馈 电阻,就可以产生方波振荡,输出温度测量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楼的图,运放加一粒合适阻值的 施密特触发反馈 电阻,就可以产生方波振荡,输出温度测量脉冲。 ...

你好,加一个正反馈电阻的话,也不能产生振荡,电容根本就不放电,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加一个正反馈电阻的话,也不能产生振荡,电容根本就不放电,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

你把图画出来,参数标明白。 实际电路 自然有合适的 参数范围,不是随便加个元件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图画出来,参数标明白。 实际电路 自然有合适的 参数范围,不是随便加个元件就Ok ...

你好,这是我计算的电路,还麻烦帮忙看下

打不开,直接在贴子里放图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我计算的电路,还麻烦帮忙看下

你好,这是电路图

网友D:
你在运放输出、同相输入间并一粒 5K 或 10K 电阻,你看它 有没有 振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运放输出、同相输入间并一粒 5K 或 10K 电阻,你看它 有没有 振荡出来

就是形成迟滞比较器是吧,这个我也试了,运放的输出和电容两端电压都是稳定的电压输出,没有振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二,釆用PUT弛张振荡原理,R1丶R2设置转态电压,信号由R2或Ct端点取出到高阻抗端口。Re是Ct放电限流用 ...

好的,我按您的第二种方法再仿真试下,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形成迟滞比较器是吧,这个我也试了,运放的输出和电容两端电压都是稳定的电压输出,没有振荡的 ...

这是比较基础的 施密特振荡器,的确是迟滞比较器,起振范围很宽。 我不明白你的参数设置如何,会导致不起振。
是实物 还是 仿真的???

网友E(2020-05-06):
推荐这款测温方案:热电偶+MAX31855+STM32F103

MAX31855具有冷端补偿,将K、J、N、T或E型热电偶信号转换成数字量(如果使用S和R型热电偶,请联系工厂)。器件输出14位带符号数据,通过SPI™兼容接口、以只读格式输出。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为0.25°C,zui高温度读数为+1800°C,zui低温度读数为-270°C,对于K型热电偶,在-200°C至+700°C温度范围内,保持±2°C精度。对于整个量程范围的精度及其它类型的热电偶,请参考完整数据资料的Thermal Characteristics规格。

MAX31855常见问题问答MAX31855常见问题问答 MAX31855:典型应用电路 MAX31855:典型应用电路 放大+
关键特性
冷端补偿
14位、0.25°C分辨率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如果使用S和R型热电偶,请联系工厂) (参考完整数据资料中的表1)
简单的SPI兼容接口(只读)
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
检测热电偶开路
应用
电器设备
汽车
HVAC
工业

6. 程序源码 MAX31855测温程序,分别使用STM32硬件SPI和软件模拟时序两种方式读取温度数据。

/**

  ******************************************************************************

  * @file           : max31855.c

  * @brief          : MAX31855 cold-junction compensated thermocouple-to-digital

  *                   converter program body.

  ******************************************************************************

  *

  * Copyright (c) respeke, www.etdev.net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x31855.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External variables --------------------------------------------------------*/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 Private variables ---------------------------------------------------------*/

float tcTemp = 0, cjTemp = 0;

bool tcError = fals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 @brief  Delay about 11ns per NOP (72MHz*1.25MIPS/MHz=90MIP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PI_Delay(uint32_t counter)

{

  for(int i=0; i<counter; i++)

  {

    __NOP();

  }

}
未完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这款测温方案:热电偶+MAX31855+STM32F103

MAX31855具有冷端补偿,将K、J、N、T或E型热电偶信号转换成 ...

我们现在选用的就是类似于这种,只不过使用的不是STM32,而是TI的28027,价格要比STM32有优势